[家电] 飞利浦电动剃须刀RQ1150X终于坏了

楼主(2022-02-22):
一年前发的帖子,那时候是电池老化了,见以下链接。

飞利浦1150剃须刀更换电池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6249-1-1.html

我基本上每天都要刮一次胡须的。确实用的很频繁。
前段时间还好好的,前天晚上想刮胡须的时候,发现橙色灯闪,而且电机完全不转。
开始以为是没电了(其实也不是,因为一般来说不会突然没电,只是电机转速会变慢)。
也没多想,就放架子上充电,冲了几个小时,发现还是不能启动,
这次所有灯都不亮了。再次放上充电架,也没有任何灯亮。

于是拆开了,有了上次的拆机经验,这次快了很多。
拆开很快发现一个问题,上次网上买的电池负极点焊处脱开了。

没有点焊机,用电烙铁焊上去了。
心想这下总可以了吧,用万用表测量电路板上电池的2个触点有4V。
但是按键后还是没有反应。放在充电架上,能够测到电路板的触点有15V。
但是2个指示灯完全不亮。

测试开机按键,不按的时候有4V,按键后,拉低到0.13V。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大芯片坏了。也不想去折腾了。

这个是以前海淘的,用了这么多年,也还好。刀头,刀网从来没换过。
但是这么突然就坏了,还是有点失落,网上也没找到如何维修的帖子。

但是胡须是每天都要刮的,赶紧某东搜索,买了一个奔腾的3刀头的。
49.9元,保修30个月,TYPE-C充电接口,还要什么自行车。

今天上午收到了,用着感觉还行。

这个坏的飞利浦1150X也不修了,哪位想要用来拆配件,快递到付我寄给他,全套都在。

网友A:
能给我吗?脚骨折了 在家没事想研究一下打发时间

网友B:
国货这么能打了,50元干过2000元体验?  不考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52139034731   赌个机身回来换,25元而已。

网友:
和1180x的零件通用吗?如果通用,我想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国货这么能打了,50元干过2000元体验?  不考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52139034731   赌个 ...

飞利浦的剃完光溜溜,50的剃完扎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飞利浦的剃完光溜溜,50的剃完扎手。

飞利浦好像是宣传 “先拉出来一丢丢,切了缩回去”,这么多年国货还没学到,不应该啊。。。那个志高充电理发器倒是比以前插线的好用多了,感觉不输发廊专业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利浦好像是宣传 “先拉出来一丢丢,切了缩回去”,这么多年国货还没学到,不应该啊。。。那个志高充电理 ...

我反正先用映趣的剃一遍再用20年前的电池飞利浦过一遍才干净。差距大得让人难以相信。

网友D:
排队排队,拆机备用。。

网友:
你可以直接用直流电源给电机供电看看。如果电机没问题(通常电机应该正常),接下来就是充电电路的问题。芯片坏的可能性不大(但不绝对,飞利浦剃须刀充电芯片坏了的也有好几例),根据芯片型号,查一下它的数据手册,顺藤摸瓜,捣鼓捣鼓,提高一下维修水平还是值得的。

网友:
“飞利浦好像是宣传 “先拉出来一丢丢,切了缩回去”,这么多年国货还没学到”

忽然想起“国产家电行业从岛国买回电饭煲,模仿30多年,从未超越岛国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利浦好像是宣传 “先拉出来一丢丢,切了缩回去”,这么多年国货还没学到,不应该啊。。。那个志高充电理 ...

没觉得有那么大差别。不过我都不是干刮,洗脸时有洗面奶做润滑,可能有点区别。胡子每天刮,按24小时生长的话,剃干净的程度区别肯定小于4小时。不过国产机转速低,刮胡刀得在脸上慢慢的移动才舒服,飞利浦的就随便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给我吗?脚骨折了 在家没事想研究一下打发时间

你排第一个,私信给我地址,全套快递到付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利浦的剃完光溜溜,50的剃完扎手。

1150X用了多年了,并没觉得剃得多干净。
这个49元奔腾的我用了2次,感觉没什么区别。
本来剃须刀又不是多高科技的东西。
奔腾的刀网也是可变形的,和飞利浦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货这么能打了,50元干过2000元体验?  不考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52139034731   赌个 ...

从图片来看,这个淘宝链接和我的海淘的是一样的,
算了不折腾了,也用了这么多年了,送给二楼的兄弟了

网友E:
主板上部进水了,用酒精洗一洗,WD40喷开关,没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排第一个,私信给我地址,全套快递到付给你

私信了 谢了啊

网友F:
飞利浦电动剃须刀RQ1150X

这个是三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板上部进水了,用酒精洗一洗,WD40喷开关,没准就好了。

绝对没有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利浦电动剃须刀RQ1150X

这个是三刀头?

是三刀头的
不过我买的奔腾的也是一样的三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队排队,拆机备用。。

抱歉啊,暂时发给2楼兄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