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坛友 推荐一个装机用的固态硬盘 机器升级用

楼主(2022-02-22):
求助坛友  推荐一个装机用的固态硬盘 机器升级用   处理器是i3  4170  dell的品牌机

网友:
英特尔、三星、致钛~

网友A:
有条件的话可以考虑下PCIE转NVME,直接买个性能好jd自营的NVME,以后换机还能继续使用,英睿达,凯侠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的话可以考虑下PCIE转NVME,直接买个性能好jd自营的NVME,以后换机还能继续使用,英睿达,凯侠等等。 ...

4xxx的CPU主板一般都要改BIOS加模块才能支持NVME启动。还是用SATA的比较容易,实际体验也差别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xxx的CPU主板一般都要改BIOS加模块才能支持NVME启动。还是用SATA的比较容易,实际体验也差别不大。 ...

所以我说“有条件的话”,量力而行,我就是这么用的,英睿达1T,换主机也能继续用。全盘固态体验比固态+机械又提升不少。

网友:
随便的240G及以上直接做系统盘,资料的话还是机械稳妥一些。

网友:
铠侠三星英特尔都行啊 升级用120的或者240的,装个系统就行,机械盘存东西

网友:
随便买,别买太杂的牌子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说“有条件的话”,量力而行,我就是这么用的,英睿达1T,换主机也能继续用。全盘固态体验 ...

经常下载电影,平时下载到外置usb移动硬盘,有一次忘了插移动硬盘,没注意,直接下载到固态硬盘了。转天系统卡慢,经扫描,固态出现大量坏块。固态使用时间就几百小时,京东买的非杂牌。
请教,迅雷下载用固态硬盘真这么容易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常下载电影,平时下载到外置usb移动硬盘,有一次忘了插移动硬盘,没注意,直接下载到固态硬盘了。转天系 ...

你这个应该是小概率事件吧。

网友:
深水宝买过一个PCIe转4口sata的转接板,78元感觉不太行,老是会出现有时候不认盘,重装下驱动就能认,过一两个月又出现丢盘,有时候什么都没开,挂载的硬盘会占用100%,原生的sata口就没问题,不过原主板sata口太少了不够用。

网友:
长江存储,致钛ssd,真正中国蕊。主要是评测基本赶上国际顶流了。建议支持自有品牌。

网友:
首先看你考虑价格吗,不考虑价格选择三星、西数,再看你电脑主板支持什么接口固态,然后i去选择,闪迪恺侠等能自己生产的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