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收音机里面的18650电池能用5.5v充电器吗?

楼主(2022-02-22):
哪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充电器又不贵,买一个吧!

网友:
这是个好问题~~~
度娘一堆资料哦

网友A:
中间加个tp4056充电板啊,坛友都说了此板可以带载充电

网友B:
5V手机充电器+4056
要不拆个没用的充电宝主板也行
5.5V直充会爆炸的,锂电池最高充电电压4.2,过压有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加个tp4056充电板啊,坛友都说了此板可以带载充电

电池是放在收音机里充电,不是直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手机充电器+4056
要不拆个没用的充电宝主板也行
5.5V直充会爆炸的,锂电池最高充电电压4.2,过压有危险 ...

我这个是收音机里面的自带的电池,充电器是插在收音机上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收音机里面的自带的电池,充电器是插在收音机上面的

收音机里面有充电电路

网友:
看看里面是什么充电电路啊,如果是一个两极管+一个限流电阻的就不行

网友:
其实全看保护板和降压芯片耐压,电子秤6v充电器用的4056锂电池充电芯片一样用,直接无降压芯片直接怼5v也行但是大概率充不满就保护了,但是不建议从寿命和安全上讲,

网友:
必须有充电控制板 才可以

网友:
只要收音机里面有充电保护电路的话,8V内应该是安全的,就是不知道你的保护电路耐压如何,但是5.5V一般不会出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