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无技术含量 羽博YB-6014充电宝更换USB口

楼主(2022-02-22):
这个充电宝用了很多年了,最近输出USB口接触不良,动一动就不输出了,之前修过这个口,这次进行更换 。
拆开

主芯片MP2633E

修过的USB口

拆下主板

这个单片机是YB64MTB和LM358控制右侧4个LED灯

输出USB口

电池保护电路

M2633E就是MP2633E。是一颗锂离子电池充电芯片,支持到1.5A的输出,拥有充电和Boost模式

引脚

应用示意

充电示意

升压输出

充电电流计算

放电电流计算

主板正面

左下角充电设置电阻R27已改为47K,大约为1.5A

背面

稍加散热

电池

更换了新的USB口

充电,1.25A

充毕,

输出5V

充手机,电流1A

谢谢观赏!
祝坛友们2022年2月22日 周2快乐!

网友:
这个电源有点太长了,不太适合放口袋里

网友:
发现一个小细节:电路图里面的“VB”引脚,写着Battery Voltage Programmable Pin的那个,把这个引脚接地可以将充电电压改成3.6V,兼容磷酸铁锂电池

网友:
羽博充电宝的做工和用料不错。

网友:
内部方案还是可以的,就是造型比较奇特~

网友:
摞起来的电池体积小点

网友:
可惜只有单输出,酷派双输出。羽博充电宝几年前买过两三个旧的,早期版本MPS原装同步整流,后期版本缩水二极管整流。

网友:
经常插,就是容易松垮垮的

网友:
居然全部用上三星18650锂电池太好了。

网友:
羽博的很多都是烧主芯片的,自用的就有一个,剩下4节棒子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