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DIY酒精炉

楼主(2022-02-22):
最近感觉没以前那么能吃辣了,打算弄点番茄火锅;
无奈钛合金狗舌比较反感铁与番茄混合的味,极为方便的电磁炉加热方案就很尴尬。
于是就打算用玻璃锅加酒精炉的方案了。
淘宝看了下酒精炉,未找到很完美又简单的方案,反而在某鱼发现有前辈的易拉罐酒精炉方案。

成品大概就是这样子----此图片为第二个的燃烧效果:
a

于是,随手做了一下,现在将制作经验分享一下:
原理:利用蒸发室,加热生产酒精蒸气;通过喷嘴喷出后形成旋风燃烧火。
因此,只要做出蒸发室,能够让酒精预热后,能够自行蒸发出酒精蒸气就成了。
不管是用胶水粘,用高温胶带,用开口榫卯,任何方法,都能成功。

我做了6个方案(制作顺序从左到右),如下图:
b

综合比较后,将最简单最好用的方法介绍如下:
1、用透明胶将软尺粘贴在瓶口处,用螺丝刀之类尖锐物品打出印记
(此时不需要刺穿,只需标定打孔位置,我是按12mm一个洞);
c

2、用美工刀切割出2条印记
(使用装修剩下的木地板垫着,慢速小力度旋转瓶子划出印子即可);
d

3、开瓶喝掉,然后用剪刀随意将瓶子剪成三截;
e

4、使用美工刀,沿瓶内划出痕迹;
f
5、使用剪刀夹住旋转的方法去除中间的盖子;
g

6、简单修整边缘后,钻孔;
(有小钻头的话钻孔很简单,没有钻头的话,就用木头顶住背面冲孔)
(钻孔后,压出火焰方向,并清理孔口)
h

7、用剪刀夹住旋转的办法,处理罐头跟罐尾;
i

8、测量罐头跟罐尾的高差,保证蒸发室插片高度只比罐底高度低2mm左右即可。
(比如我这个效果,蒸发室插片高度为31mm)
j

9、剪开中间那片铝,使用钢尺切割出31mm宽的一条,20mm宽的一条;
有了这四件套,切割工作就完成了;
k

10、20mm那条,作为蒸发室固定片,做出折皱;
l

11、将31mm那条装入罐头处,与罐尾比较一下高度,
大约就是2mm左右高差,使用铸工胶将罐头这几个位置粘接好。
m

12、将折好的固定片放入罐底内,将罐底反扣入罐头,用手一压,安装完成。
n

o

后记:
1、胶水的作用只是临时固定,只要你装进去了,有点漏气也是能用的;只要形成蒸发室即可。
2、不需要考虑罐头罐尾的粘接,瓶壁有漆,使用几次漆会融化,协助粘接。
3、20mm条主要作用的固定,如果对胶水有信心,可以不要它。
4、31mm条的作用的做蒸发室,我这个尺寸能做到2ml酒精喷火且基本上一直是喷射火;
如果想延长燃烧时间,后续不需要喷射火,可适当缩短此长度。
5、此方案做的酒精炉,每分钟消耗大约2ml酒精。
6、本方案高度36mm(就是3片胶合板厚度)重量10克,最大酒精容量为50ml。
7、剩余酒精很难倒干净,一次烧完比较好。

网友A:
发帖辛苦,支持。

但是不推荐,酒精热值低加热慢,而且这种燃料流动液体万一倾覆非常危险,做个玩具还是不错的,实用性非常低。

网友B:
安全第一,我大学毕业打工时做过。那时候租房,饭店吃饭太贵啦,一顿十几块,我自己买面条青菜,没买电磁炉设备。就用大学时代的不锈钢饭碗,买了一桶工业酒精十块钱用一周。有次不知怎么着做晚饭拿下饭缸气化炉直接炸了,飞上天花板把墙皮都炸下拉几块,人没事。
时光过的真快,回想大学时光及其社会生活,总感觉自己就一傻逼一样活着。

网友:
没看懂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帖辛苦,支持。

但是不推荐,酒精热值低加热慢,而且这种燃料流动液体万一倾覆非常危险,做个玩具还是不 ...

一个可乐瓶子就能做出来的汽化酒精炉,有独立蒸发室,一般添加也就50ml酒精,您要少的话,可以加2ml酒精。能危险到哪里去?关键酒精燃烧是水跟二氧化碳,不会有锅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帖辛苦,支持。

但是不推荐,酒精热值低加热慢,而且这种燃料流动液体万一倾覆非常危险,做个玩具还是不 ...

倾覆?我呵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第一,我大学毕业打工时做过。那时候租房,饭店吃饭太贵啦,一顿十几块,我自己买面条青菜,没买电磁炉 ...

您用的是那种需要打气的吧?这个是不需要加压的,而且是无压的,爆炸几率几乎是0。我也是因为考虑到爆炸所以没买加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第一,我大学毕业打工时做过。那时候租房,饭店吃饭太贵啦,一顿十几块,我自己买面条青菜,没买电磁炉 ...

嗯,您就是用双层不锈钢碗钻孔做的汽化酒精炉?蒸发室太小,洞太少,水啥的堵了孔,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帖辛苦,支持。

但是不推荐,酒精热值低加热慢,而且这种燃料流动液体万一倾覆非常危险,做个玩具还是不 ...

因为添加的酒精不多,如果普通侧倾会有很多酒精倒入汽化室

网友:
一人我饮酒醉。

网友C:
你在电磁炉上放个导磁铁片,玻璃锅就可以用啦。

网友D:
20几块在PDD 买了个成品的。用过一次,煮水太慢了。还是用酒精汽炉好了,声音大点,但是煮开水真的快

网友E:
用多少浓度的酒精?75%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电磁炉上放个导磁铁片,玻璃锅就可以用啦。

电磁炉加铁片感觉比我这个更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几块在PDD 买了个成品的。用过一次,煮水太慢了。还是用酒精汽炉好了,声音大点,但是煮开水真的快 ...

可以根据您的需要调整火力,增加炉内壁重量多缠几圈铝皮同时使用卫生纸做灯芯,加快酒精蒸发,可提高活力。
看您自己的需求,我个人应用2ml每分钟的数量已经够了,您可以调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多少浓度的酒精?75%的可以吗?

75的可以,但是不划算,95的比75的便宜很多,而且热值更高

楼主:
计算好您的需求量,按需要添加,加满了也就那么几十毫升,造不出多大危险。
危险的是那些容量大的炉子。
如果要爆炸,必须是封闭,且有混合气体,这个是敞着的,无压系统比有亚系统安全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可乐瓶子就能做出来的汽化酒精炉,有独立蒸发室,一般添加也就50ml酒精,您要少的话,可以加2ml酒精 ...

高中住校时用过酒精炉,找人定制的,带支架,用的22cm的平底锅,75%的酒精,可以煮面条,炒鸡蛋。

网友:
引用 楼主:
计算好您的需求量,按需要添加,加满了也就那么几十毫升,造不出多大危险。
危险的是那些容量大的炉子。
...

小心点哦!酒精火焰是无色的,点着与否很难识别,前几年,火锅店加酒精烧伤人新闻网上可查。
我租房时曾用过煤油炉,烧柴油炒菜,有一天,我上班前,交待女友拿油罐去加油站买柴油,可是,买了汽油回来,她就敢加进去,马上失火,还好有邻居帮忙救火,不然事大了。
我想说的是,自已偶尔使用可以,家人未必有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