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aigo U385 32G双头U盘拆解

楼主(2022-02-22):
前些年过生日的时候公司送了一个U盘,型号是爱国者aigo U385,当时简单测试了下跑圈的写入和读取速度,大概是150MB/S的读取和25MB的写入。后来用着用着U盘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写入文件的过程会突然卡住不动,过一会又继续写入,后来干脆读不到U盘,我通过上网找SM3268AB量产工具重新量产恢复。

量产恢复用了一段时间USB3.0口又出了问题,完全插入电脑USB口读取不到U盘,需要拔出来一点。每次这样操作感觉很麻烦,打算拆了看能不能修复,就发现USB3.0口后面的触点全部脱焊,导致里面可能发生了短路,现在焊好了USB3.0里面的触点也达不到USB3.0的速度。
这个拆解是对外壳具有破坏性的。

先上内部图片:

这个读取写入速度是USB2.0,USB3.0估计坏了

网友A:
USB3.0往U口里插的时候,越快越好,插慢了就成2.0的速度了。

网友B:
爱国者卖得贼鸡儿贵,好像还是黑片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3.0往U口里插的时候,越快越好,插慢了就成2.0的速度了。

满满都是经验啊,还有这事。。

网友:
没开DDR的速度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爱国者卖得贼鸡儿贵,好像还是黑片王???

我现在用U盘一般都是闪迪,自己还用emmc和NS1081做了几个速度快的但发热也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U盘一般都是闪迪,自己还用emmc和NS1081做了几个速度快的但发热也高的 ...

有没有EMMC上SATA主控板的,我手上有台碎屏的OPPO A59S在吃灰...

网友:
我觉得这些闪存芯片每焊接一次可能对速度都会有影响,会变慢。以前做一个双贴的SM3253,第一次做成后,读取速度能到25,然后追求完美的焊点,补焊了一下,结果连锡了,于是又双叒焊了几次,读写速度都慢了下来。
第二次是用手机的eMCP+GL3224做的,一开始用的TF转SD的卡套做的,读写速度接近40。然后拆了卡套直接焊到读卡器上,结果eMCP上的焊点脱焊了,又反复焊了一次,现在的读写速度只有30左右了。

网友:
这个盘我拆过,是只支持2CE的3281C+炸完CE的QLC黑片,因为没有丝印也读不到ID,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它是哪家的片子,不过猜测应该是Intel的,我换了群联自封的东芝片,还不错,卖了哈哈哈

网友:
个人理解,从来不相信这个牌子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