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实在受不了山寨表的PCB

楼主(2022-02-22):
1.同样价位段的FY76和UT136B+,都是70价位段的,就不说外壳了,就说说PCB,真是是受不了

2.这种PCB绿油覆盖的及其的薄,档位转换器那儿的走线时间长了,铜片迟早被挂断,我已经标注了

3.这种十年前的PCB胶水工艺,是及其容易受潮的,如果受潮了,这个FY76的这种PCB板子在太阳下暴晒,那必须100%鼓包分层,

4.都说电子产品量小是条狗,量大横着走,立创,猎板的PCB等等还有一些小厂的PCB到底多少钱山寨厂商心里没数吗,

5.上面的昆仑白色润滑油是后加的,FY76原厂是啥都没有抹,优利德的136系列同样价位是抹了白油

没有别的意思,同样价位段的产品稍微用点心也可以啊,那点白油脂和PCB板子能值多少钱,

网友:
我3块钱撸的万用表板子比这还差。

网友:
厂家故意的,就是让你用几年换表

楼主:
错,应该叫准时报废,

网友A:
现在机器都很厉害,一过保修立马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机器都很厉害,一过保修立马坏

说明技术部门水平够高...

网友:
玩的 是假心眼。反正工厂也是那么几年就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技术部门水平够高...

原来老化质量检测部门是来测试多久可以报废的,哈哈哈哈!~~~难怪那么认真的做老化磨损测试

网友:
我30块钱买的山寨全自动万用表没有任何转动部件,就几个按钮,完全不担心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技术部门水平够高...

是啊,虽然用着不爽,不过真心佩服这些人的技术,想让你啥时候坏就让你啥时候坏也是一绝啊

网友:
无底线,这是浪费资源啊,物料、人工、物流……

网友C:
这种情况下,可以试试福禄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下,可以试试福禄克。

从来不考虑福禄克,福禄克就像奔驰,高端确实没的说,但是低端确实也一般,而且价格贵,主要是用不到那么高精度的,

网友:
国产的是不得不抹油,由于弹片和PCB都没有镀金工艺,容易氧化接触不良!比如我那个ZT-Y1,很新的表,就因为闲置,就出现接触不良了。福禄克的做工用料好,大部分型号都没有抹油,抹油对接触不良其实是负面影响,毕竟油脂是隔离作用,那些抹油有效果的转盘,其实根本原因是氧化了,仅仅做清洗甚至打磨处理,其实只是暂时的,快的话,可能几天后又会出现氧化,对于这种情况的转盘,抹油脂能减缓转盘的氧化。转盘氧化问题在国产表上太过普遍了,包括中高端型号转盘的用料也不是很到位。需要抹油也不能多抹,更不能用很稠的油脂和导电的油脂。天天用的表我觉得抹不抹都可以。但凡不太差的表基本也不用担心磨损问题,这个都是有设计寿命的。一般使用年限内不会有问题。
另外,福仪严格来说不算山寨,福仪貌似给好多厂家贴牌代工的,准确来说是小厂,小小厂,包括胜利也都找类似这种的厂家代工,国产很多表厂之间都是互相扶持,关系密切!

网友:
这些线路板的走线 都是精心设计好的

网友D:
这种兵我是铜箔上面搪一层锡,然后修磨平整,等用个七八年就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兵我是铜箔上面搪一层锡,然后修磨平整,等用个七八年就值了

等七八年后闲的无聊可以再次上锡再战几年

网友:
绿油在那几个过孔上再涂抹一层,耐磨程度立即增加
反正够用10年或者20年,这表寿命就差不多了,想让这表送主人走是不大可能的

网友:
刚刚买了UT136C+,

楼主是说FY76和UT136B+都不行?还是只是FY76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