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美军CH-46海骑士直升机上的CDU-900Z中控显示单元拆解

楼主(2022-02-22):
CDU(Control Display Unit 控制显示单元)作为人-机交互部件(飞行员输入飞行数据用的设备),建立起操作者和飞行管理系统之间的联系,是飞行模拟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飞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装回去时拍的,因为电源板有问题,还要修

电池盒没啥用拆了

型号铭牌

CRT绿屏

CRT驱动板

两瓶最大的是LSI ASIC(专用集成电路)

这个不知型号,没敢拆

橡胶膜已经老化了

高压包

CRT全金属包裹,赞!

电源板

宇航级抗辐射MOS管,这个猜测是三端稳压器,5V的,BeO剧毒

层叠瓷片电容

这个大黑圆柱不是变压器,而是电感,具体在电源板上干啥的,没搞懂

最下面两层没有板子,CDU-900G型号上有

不知装啥型号的电池的

这个电感两边各4对线,两两相通

电感另一侧

黑色长条是个计时器

和CH-46直升机上类似,我这个只有一个旋钮,而且有几个按键标记不一样

油管上视频截图

这个确定是电源板有问题,到手后看到电源板上黑色圆柱,以为是变压器,用26V 400Hz上电短路,以为电压不够,又加115V 400Hz短路,又加28V直流还是短路,经过几天的研究,是接28V直流,不过第一次是正负反接导致的短路。现在电源板12V 5V不工作了,拆下那个金封的三端稳压器测量,应该是坏了,不知是不是上交流电给打坏了。

网友:
这玩意还要拿到镇上修么,不怕泄密???
话说这军工的玩意竟然也玩飞线啊...

网友:
有视频吗

楼主:
你说的驱动视频?没有,电源板有问题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驱动视频?没有,电源板有问题呀

不是CRT画面,是楼主你的拆机视频

楼主:
刚才刚查到法德联合生产TRANSALL C-160运输机上的CDU和我这个键盘配置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CRT画面,是楼主你的拆机视频

看图片就得了,没有拆解视频

网友:
生产这玩意得测试多少回哦

网友B:
这个和当年中美蜜月期提供给我们的支奴干民用版直升机是不是同一批货啊?

网友:
这都能搞到,厉害了。

网友:
论坛这么多人才,敢玩真飞机零部件的,有能力三天两头的玩真飞机零部件的人,你是排第一的,赞一下

网友C:
搞不懂为啥会有飞线,重新打板也费不了几个钱吧

网友:
上面的镀金估计都有几克重

网友:
那个4叠层的是MLCC吧, 够猛的, 只看到50V, 好奇容量有多大

网友:
这种不计成本的,也有不少工程变更的飞线,这也太抠了吧。

网友:
好家伙,开始拆飞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不懂为啥会有飞线,重新打板也费不了几个钱吧

飞线是可以的,飞线的导线承受电流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当年中美蜜月期提供给我们的支奴干民用版直升机是不是同一批货啊? ...

这个是90年代中期的,应该比中国买到的设备先进。

网友:
军用航空设备确实不一样,好奇这个是怎么搞到手的?

网友:
这PCB 这么多不良飞线, 应该是嘉立创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