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ZTE CT321 小主机到手就拆 删了原CENTOS系统装了WIN2003传奇SF,欢迎来玩当GM。

楼主(2022-02-22):
外观挺新的,里面也没有灰

标签下有个螺丝

拆断了个卡口,手艺不精。

标签,

电源不错,足2A

楼主:
主板

D2550的U ,之前拆过几个这U 的小主机,
这散热片是最小的,应该能抗住吧。

镁光的DDR3L ,低电压内存,

有部分原因是为了这个内存 下单的。

USB 3 ,后知道 D2550 不带USB3 ,这个是通过加芯片 支持的。
灯旁边还孔了个 蜂鸣器。

指示灯。

SSD 8G

COMS 电池,后来放电才进入了COMS

空了一个 内存插槽

硬盘 槽

网卡 芯片 8111

主板背面

有个新塘的芯片,干什么用的?

楼主:
内存条 2G ,4颗粒

内存条 2G ,16颗粒

拿去上N2815小主机试了下,还是不能开机

电池也换了下,也不行。

8G SSD

靠,集成的闪存主控的。

扣掉 标签

SM611G8HBC
查不出什么主控 ,闪存的。

能是TLC 就不错了。

突然觉得买个几个工控的SLC 8G SSD好香。

25F32 ,4M的BIOS ,
没有刷机的打算,不准备装64位的系统。

楼主:
开始通电能开机才拆的,发现 按DEL ,F1 ,F12都进不了BIOS。进一个CENTOS 的客户机系统。

查网上的也说的很模糊。

后来发现 按ESC 可以进入这个界面。有个BOOTMANAGE

但是插了 U盘,也只有这个2个选项

进BOOT FROM FILE这个界面

进 SUC 要密码

后来 拆机 COMS电池,就没有要密码,
进入就是常见的 BIOS 了

回到了2011年。

发现不管插16颗粒是4颗粒的 内存,都是通道?

里面有个BOOT 设置  ,将USB 设置到前面。

U盘启动出来了。

网友A:
这玩意能有什么用呢,我也有了D2550,可惜吃灰了好几年。
做个软路由吧,网口太少,功耗还高,远不如搞个7621
做nas吧,sata口太少,也不合适。
跑服务器吧,我也基本不需要这么低端的服务器,现在很多新主板100多能买到10nm制程的,性能强功耗还低!

楼主:
电流 待机。用的别的电,

基本在0.8,偶尔也会上到1.1A 。

SSD 里面的系统,

重新分区,装WIN2003  SEVER ,带IIS 的.

装上一个传服,以前在BTPLUG 里面做过,过程都一样了。

这里是网页网址

慢慢的调试中,估计有很多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能有什么用呢,我也有了D2550,可惜吃灰了好几年。
做个软路由吧,网口太少,功耗还高,远不如搞个76 ...

跑老版本的传服还可以,6千的怪,CPU占用率只1,3万的怪 在20 。开了一个网关,没有条件测试能带多少人,

用 360的极速浏览器,霍霍 CPU 占用率满了。。。

网友B:
我咋说看这SSD像是SATA的呢,果然是,不过这啥SSD,速度咋样?

网友B:
话说我的破本里还有个沉默版的服务端和客户端呢...

网友B:
刚进去试了一下,看起来不行啊,连内挂都没有,人名称谓什么的还是变量,刚进去的时候还提示脚本已启动窗口,登陆器窗口化还不行...

网友C:
私服端比较吃内存,建议windows2000精简版,加私服,内存再大一点。2003启动比较吃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我的破本里还有个沉默版的服务端和客户端呢...

是很03年版的吗,服务器端和登陆器打包发下?早期的现在不好找了。很多都是 10年后的了。我用的这个脚本都是12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进去试了一下,看起来不行啊,连内挂都没有,人名称谓什么的还是变量,刚进去的时候还提示脚本已启动窗口,登 ...

是的啊,这脚本一堆BUG ,我想打造一个 没有内外挂,点蜡烛的 03版 古老传奇,
还用的是有源码的引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很03年版的吗,服务器端和登陆器打包发下?早期的现在不好找了。很多都是 10年后的了。我用的这个脚本都 ...

不清楚哪看的,刚看了一下补丁找不到了,只有服务端,可能是之前换硬盘的时候把补丁删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私服端比较吃内存,建议windows2000精简版,加私服,内存再大一点。2003启动比较吃内存。 ...

2003启动用了300多M
用的传服的引擎比较老,估计是05年的,吃了300多内存。
这个2000实在是找不到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哪看的,刚看了一下补丁找不到了,只有服务端,可能是之前换硬盘的时候把补丁删掉了... ...

那也行,这个引擎太老了,12年的脚本都一堆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啊,这脚本一堆BUG ,我想打造一个 没有内外挂,点蜡烛的 03版 古老传奇,
还用的是有源码的引擎。 ...

https://pan.baidu.com/s/13VN4w
搜了一下名字,可能是这个,不过这个脚本好像也有问题,我玩的时候DIY过一点,有兴趣你可以试试,不过我都是好几年前玩过的,早忘记改了什么了
服务端:https://pan.huang1111.cn/s/Dmy4F4

网友:
清风传奇私服 一键安装  就是方便。
自己玩就是舒服  就是没啥成就感   有些孤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能有什么用呢,我也有了D2550,可惜吃灰了好几年。
做个软路由吧,网口太少,功耗还高,远不如搞个76 ...

100多的主板 有推荐么  0N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咋说看这SSD像是SATA的呢,果然是,不过这啥SSD,速度咋样?

就是没壳的sata半高s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