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有人试过点亮电纸书的墨水屏的吗?

楼主(2022-02-22):
这两天看了下咸鱼,看到好几个卖老的电纸书的屏幕的,6寸的,说是带资料,价格挺便宜的,不知道这东西好点吗?那么大个屏要是点起来做个天气预报的比那些小的电子标签做的要爽的多吧?

网友A:
你缺天气预报吗?这玩意纯粹就是吃灰神器,少碰

网友B:
你要是想玩,,那我建议你去立创开源社区,,那里有好多开源的产品

网友C:
前面那么多用来做价标、桌牌的,还可以动态显示二维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缺天气预报吗?这玩意纯粹就是吃灰神器,少碰

还真缺,就想要一个能显示天气日历之类的东西,屏大的耗电,屏小的看不清,正好看到这个想问问看有没有可能做,貌似没看到有人搞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想玩,,那我建议你去立创开源社区,,那里有好多开源的产品

没空玩了,只能挑一点看看了,手里开发板一堆都没时间玩

网友D:
我一直想找个库存新的墨水屏的非智能直板手机收藏把玩,几年前网上还能找到摩托罗拉库存全新墨水屏直板老款手机,可惜是英文不是中文,没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那么多用来做价标、桌牌的,还可以动态显示二维码。

不够大,超过4寸就贵的离谱了,这个看到只要30多好像,就算买个好的电纸书拆屏做也比买成品的便宜的多,顺便也能再练练编程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想找个库存新的墨水屏的非智能直板手机收藏把玩,几年前网上还能找到摩托罗拉库存全新墨水屏直板老款 ...

新的还要非智能的很少吧,今天看到好像夏普的翻盖式的有,不过那个屏很小了,估计只有3寸左右了

网友D:
当时找到的就是这款,因为是英文机,所以放弃入手了。不知道现在还有库存全新的没有。

Motofone F3 是世界上第一款应用电子墨水技术的手机(还有一款是毕升500TW)。一部只提供六个功能,被称为世界末日来临真正有用的手机。
当时上市价平民化在美元50以内,人民币200以内。
基本参数
频率: GSM 900/1800Mhz,
GPRS: 不支持
手机通话时间:400分钟
手机待机时间:450小时
颜色:黑白蓝
主屏幕: 单色显示屏,分辨率为128×160
副屏幕: 无
拍摄功能:不支持
数据卡:不支持
照相功能:不支持
彩信/彩e:不支持
MP3:不支持
收音机:不支持
红外/蓝牙:不支持
和弦铃声:支持
基本功能
第一项是“ send message ”,发送短信;
第二项是“ read messages ”,读取短信;
第三项是“ call history ”,通话记录;
第四项是“ change ring tone ”,更改手机铃声,这里一共有 7 个铃声可选;
第五项是“ set alarm ”,设置闹钟;
第六项是“ change time ”,设置时间及日期快捷键
f3 设置代码
F3的说明书都是英文的,
***520*再按菜单键- - - - - -设置声音语种
***470*再按菜单键- - - - - -设置时间格式,有12小时和24小时可选
***644*再按菜单键- - - - - -语音信箱号码
***510*再按菜单键- - - - - -开语音提示
***511*再按菜单键- - - - - -关语音提示
***250*再按菜单键- - - - - -开按键声
***251*再按菜单键- - - - - -关按键声
***260*再按菜单键- - - - - -开启自动锁键盘
***261*再按菜单键- - - - - -关闭自动锁键盘
***300*再按菜单键- - - - - -设置SIM PIN
***310*再按菜单键- - - - - -SIM PIN开
***311*再按菜单键- - - - - -SIM PIN关
***000*再按菜单键- - - - - -恢复出厂设置
***160*再按菜单键- - - - - -开启呼叫限制(电话本)
***161*再按菜单键- - - - - -关闭呼叫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时找到的就是这款,因为是英文机,所以放弃入手了。不知道现在还有库存全新的没有。

Motofone F3 是世界 ...

这个以前看到过,太小了,没啥用。现在不是有安卓的墨水屏手机嘛,就是贵点,咸鱼上看到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时找到的就是这款,因为是英文机,所以放弃入手了。不知道现在还有库存全新的没有。

Motofone F3 是世界 ...

分辨率为128×160,
干不了什么,纯属喜好么?
现在都是大屏智能,想找个靠谱耐用的直板/翻盖老人机都南

网友E:
我的kindle不知道扔哪了啊啊啊啊

网友F:
我一个电子书,挂了有大半年了,问都没人问一句。

现在人不怎么看书了。

网友G:
我还以为拿火点屏幕呢。

网友H:
现在的人看书也是小说,都是用手机看的,手机方便,换电子书看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的人看书也是小说,都是用手机看的,手机方便,换电子书看麻烦 ...

虽然我也用手机看,不过还是想用电纸书看,毕竟手机看确实容易累。电纸屏就是有点大,包里放着不太方便,另外太怕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还以为拿火点屏幕呢。

这是单片机板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个电子书,挂了有大半年了,问都没人问一句。

现在人不怎么看书了。 ...

不是不看书,是一般都用手机看了,拿电纸书看书的挺少的,毕竟这东西实在太娇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kindle不知道扔哪了啊啊啊啊

kindle还是不错的啊,现在二手好的还要上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