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蓝牙音箱这么换电池可以?

楼主(2022-02-22):
买了个二手音响,没听多久就警报,
拆开这么换可以不?
能响,充电是不是还直接充?

楼主:
线短了,扯断了,
把以前装不回去电钻线扯了接上去

楼主:
放得进,为什么过一会,会自动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得进,为什么过一会,会自动关机

看看来你中奖了,买到有问题的了,

狗东和X宝看到过同款,9-14,一片差评,

网友A:
按理说这种玩意没有断电保护才对,你确定这鸡鸡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这种玩意没有断电保护才对,你确定这鸡鸡是好的???

主控电压检测 低了就报警叫 我有个就是 明明是国内不知名小厂 还提示音和官方说明书都是英文  低电量吓一大跳 很大声的power low !  我了棵草

网友B:
应该是换的电池不行,电动螺丝刀的动力电池吧,容量通常都是1300,便宜货配的便宜电池,实际容量能有1000就不错了,加上又是旧的,不好说

网友:
这主板不是老年任广告宣传用的吗?

网友C:
这个东西没有充电控制,电池容易鼓。

网友:
电池要加保护板,另外线太细了,声音大的时候电压拉太低就会报低电量

网友:
都是垃圾佬倒腾出来的工厂瑕疵机,本身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没有充电控制,电池容易鼓。

收到,下单一个一块六的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换的电池不行,电动螺丝刀的动力电池吧,容量通常都是1300,便宜货配的便宜电池,实际容量能有1000就 ...

看样子是没电了,充电中没关机

网友:
把那个小开关直接短路试试
感觉是开关接触不良,有压降

网友:
这还买2手的???不是9块9保佑的啊,当然我也买出过2手,哈哈,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收这样的2 手货

网友:
这东西就是听个响

网友:
你这个还得加个4056充电板 最好喇叭也换了 要不就是听个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