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春不老,让SM3281主控支持intel 29F32B08MCMF2

楼主(2022-02-23):
学习了别人的经验,领悟就是在新量产工具中把历史版本中老芯片的开卡参数移植过来就行了,要修改两个文件,看图说话。这个方法放之四海而皆准!明天上图和改好的工具包。按照坛友启示,A8改C8,重新制作了一个相同元件的U盘,速度果然有提升,大神儿真多。

楼主:
附件是已经添加了INTEL 29F32B08MCMF2芯片参数的SM3281量产工具

网友A:
感谢分享,3281性价比不错,还有4K,L85,l95,l06在3281ab主控上很好量产,在3281bb上支持不出意外,
可以再上一片写速度有提升,把A8参数改C8试试 读速度还有提升,
希望楼主玩的的开心!

网友B:
L85A在3281上面的做了一堆了,怎么说呢,颗粒写入速度让人很难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3281性价比不错,还有4K,L85,l95,l06在3281ab主控上很好量产,在3281bb上支持不出意外,
可以 ...

A8是第25位,是什么意思?我没有查到3281关于芯片CE的参数说明,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L85A在3281上面的做了一堆了,怎么说呢,颗粒写入速度让人很难开心

确实写入没有读出速度开心,有机会鱼塘收条苹果固态,k9hfgy8s5d /k9ldgy8s5d 速度不错就是4ce才64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3281性价比不错,还有4K,L85,l95,l06在3281ab主控上很好量产,在3281bb上支持不出意外,
可以 ...

额滴大神儿啊,我又做了一个按C8开的,速度果然提升了,牛!一口气我又连续做了3个!

网友:
积分不够,努力回帖

网友C:
咸鱼上收的几片颗粒,和你一样的,单贴3281AB,读230,写拉跨,改了参数后读明显提升,写没有变化。
猜测 Micron MT29F256G08EBHAFES  29F16B08LCMF3 和MCMF2是一个货。

单贴3281AB 改参数前

网友D:
双贴效果更好,写应该上60+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双贴效果更好,写应该上60+

上个啥啊上,这玩意1CE直写就只有18M,这玩意就不是啥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个啥啊上,这玩意1CE直写就只有18M,这玩意就不是啥好东西

这个双贴3281AB,写入速度70+,读取还是300,读取变化不大,写入速度明显。

网友(2022-07-09):
写入速度明显,有提升,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咸鱼上收的几片颗粒,和你一样的,单贴3281AB,读230,写拉跨,改了参数后读明显提升,写没有变化。
猜测 M ...

请问一下,这个测速的软件  是叫  as ssd benchmark 2.0.7316.34247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