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亚明1000W金卤灯镝灯电子触发器

楼主(2022-02-23):
不知道为什么就通电一次,第二次就不行了,通电灯泡毫无反应,点灯时没有打火放电声了,就说明坏了…今天补发的刚刚收到,只要有打火放电声就说明是正常的,换上去后正常启动了,用的是1995年的向阳牌1000W双端金卤灯,也不知道为什么常规触发器无法启动,无奈只能买镝灯触发器了,第二个还算工作正常,再次启动也成功了。

网友A:
可能是里面灌胶后电容失效 原来臭鱼上的1000w钠铊铟灯被你收去了 这个应该用1000w的8.2a汞灯电源 不是用10.3a的钠灯电源。

网友:
这个灯管和飞利浦的hpi系列是一样的 显色性比钪钠的好 小时候喜欢看广场上的这种灯刚启动时铟蒸气放电发出的白蓝光

网友:
简直是亮瞎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里面灌胶后电容失效 原来臭鱼上的1000w钠铊铟灯被你收去了 这个应该用1000w的8.2a汞灯电源 不是用10. ...

那张表上印着是1000W 10A电流,管压120V,所以它是用钠灯镇流器启动的。

楼主:
拆机图来了,能不能直接把电弧管点亮,不会爆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