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细说冲击起子和冲击扳手的分类

楼主(2022-02-23):
简单来说,冲击起子机和冲击扳手原理和结构上没区别,只有接头有区别 。
常见扳手是1/2(12.7MM)英寸方头,起子机是6.35的内六角孔。

其实冲击紧固类工具 按照体积和电压区分是最科学的 因为打击块的大小重量 和 弹簧粗细就已经决定了机器的适用范围
冲击起子机就一种6.35内孔接头  冲击扳手常见的是1/2英寸方头的和更大的, 罕见的有比1/2英寸更小的。

微型级—— 3.7V产品 只有一节电池     这个级别的可选型号很少 没有冲击扳手 只有冲击起子     扭力通常在30 N.m以内
迷你级——有两节电池7.2V产品 可选型号也较少 这个级别也没有冲击扳手 只有冲击起子   扭力通常在50 N.m以内
中型级——3节电池12V的产品  选择很多 但绝大多数都是冲击起子 冲击扳手少有12V的    扭力通常在100N.m-140N.m左右
重量级——18V/20V 的产品,选择也很多 起子机和扳手都有  常见型号扭力一般在100-350N.m之间    较大体积的电扳手扭力可达1000牛米左右
巨无霸级——220V交流电产品 巨型电炮 扭力可达2000N.m

网友A:
3.7V的冲击起子真的没见过

网友:
如果冲击 可控制就好了 有的时候不想冲击

网友:
20V的也有达到3000牛的 那体积堪比风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7V的冲击起子真的没见过

起子有的,论坛神器估计你没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7V的冲击起子真的没见过

有是有的,但是极少,海鲜上见过一个朋友晒的国外一个牌子的就是3.6V的,看他拆机图里面就是一节LG的18650动力电池,看内部做工不错,可惜人家只展示不出售
论坛比较常见的就是松下EZT640,原本是4.8V的,改锂电的话一般改成单节18650动力电池,可惜现在货源也少了,一直没买到合适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是有的,但是极少,海鲜上见过一个朋友晒的国外一个牌子的就是3.6V的,看他拆机图里面就是一节LG的1865 ...

本人有幸改做3支松下640,,改成五级变速开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起子有的,论坛神器估计你没买过

冲击起子,,划重点,论坛神器买了,换了电池就卖了,玩具级别,现在用米沃奇255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击起子,,划重点,论坛神器买了,换了电池就卖了,玩具级别,现在用米沃奇2553 ...

2553是好机子,你的2553转速准吗 闲鱼上卖的2553有的机子有问题  1挡转速只有800正常的应该是接近1300的 ,群里朋友在亚马逊买的机子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2553是好机子,你的2553转速准吗 闲鱼上卖的2553有的机子有问题  1挡转速只有800正常的应该是接近1300的  ...

全新香港带过来的,从不信小黄鱼的所谓全新都是翻新机

网友D:
5733有双用四方头 我用快2年了 同心度拉满 专门对付疑难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3.7V的冲击起子真的没见过

台湾有生产

网友:
7.2V 50n.m是哪款?

网友(2023-03-17):
引用 网友A:
本人有幸改做3支松下640,,改成五级变速开关

有卖的么

网友(2024-01-25):
博世的冲击起子比冲击扳手都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5733有双用四方头 我用快2年了 同心度拉满 专门对付疑难螺丝

同心度拉满?求链接

网友(2024-06-02):
楼主经验之谈,供选用。

网友:
起子机独爱7.2V,TD022,WH6DC,EZF560。。。属日立最顺手。

网友:
结构上没区别

网友(2024-07-09):
扳手的打击块个头大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