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X折腾』拆修一台式电脑主机电源居然问题清奇

楼主(2022-02-23):
『X折腾』拆修一台式电脑主机电源居然问题清奇
发生的时间是21年10月31日,事情的发生比较突然,某天领导拎了一个没有主机的台式电脑给我。。。里面有一个320G的硬盘,我以为是坏的,本着垃圾佬的心态,就测试了一下,发现是好的,然后就装进单位的这台主机里。结果就开不了机了,以为主板烧了。。后面换了一个垃圾电源居然能点亮,一测各种电压不正常。
单位的台式主机,用的电源之前拆过,具体型号忘记了。

单位自用电脑不能停,不然上班没事做。。。。。所以临时把宿舍的航嘉电源给拆过来了

更换成航嘉电源

B75的大板,支持双CUP供电

然后就是着手拆电源检查问题

结果发现的各大主副电容都有不同程度的鼓包

最后仓库里找出其他电源拆的电容

换电容过程比较艰辛

测试三路电压恢复

折腾过程发现这条黄线貌似有虚接的感觉,重新焊接下

装回宿舍的电脑

完美复活

可能是因为常年不关机,而且通风不畅,主机放置于办公桌下面,冬天暖脚,夏天熏脚,导致电容快速缩水。。然后一枚320G的台式硬盘彻底搞垮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天领导拎了一个没有主机的台式电脑给我。。。里面有一个320G的硬盘,我以为是坏的,本着垃圾佬的心态, ...

好吧,你们关注点都不在电源上。。
实际上是领导把主机箱卖了,然后留下主板、CPU、内存条。。还有一个罪归祸首硬盘。。

网友A:
“某天领导拎了一个没有主机的台式电脑给我。。。里面有一个320G的硬盘,我以为是坏的,本着垃圾佬的心态,就测试了一下,发现是好的,然后就装进单位的这台主机里。结果就开不了机了,以为主板烧了。。”

网友:
到底有没有主机,只有一个硬盘?硬盘里面集成了主板?看得云里雾里

网友:
硬盘:我冤那

网友B:
这电脑有重要资料不?折腾的功夫算工钱比重新买一台估计更贵

网友C:
常年不关机的电脑,灰尘也不大啊

网友:
我的办公室电脑也从来不关机,便与远程控制

网友:
没有主机的台式电脑,那不就是显示器+外设

网友:
看下硬盘的有没有坏道吧,电源坏了最容易坏硬盘

网友:
320的硬盘有点小
电容鼓包,要么是山寨电容,要么是散热不良

网友:
没有主机的台式电脑是什么梗?难道是没有主板的台式电脑主机箱?全靠猜了,好在重点在电源上。

网友:
没有主机的台式电脑

网友:
电源问题90%都是电容问题,我那台大电视都不想动手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年不关机的电脑,灰尘也不大啊

大概半年我会用鼓风机清灰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脑有重要资料不?折腾的功夫算工钱比重新买一台估计更贵

大部分折腾资料都在办公电脑里面。各种固件,手机固件,刷机资料。。哈哈哈

网友:
比较讲究找原因

网友:
作为帮帮团大佬,帖文“一个没有主机的台式电脑”确实令不少坛友晕倒。
话说楼主的单位是拆修电子设备的吗?业余爱好与工作内容相关联还是非常不错的,不像我们在单位玩玩数码电子什么的还得偷偷摸摸。我们单位的办公电脑可是不让个人动的,哪怕是清灰尘、查故障也不行。单位有专门的设备保障部门,但他们一般也不动手,有问题直接找设备供应商来人解决。设备使用管理制度比较死板,自己想义务折腾一下都捞不着。

网友:
领导是男的还是女的?

网友:
十几年前就开始用80金牌的电源了,虽然说金牌和电源的品质没有必然联系,但在结构和元件上还是有一定的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