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问盈通PT55D小主板怎么改造为12V供电?

楼主(2022-02-23):
盈通PT550小主板,设计的是24针电源接口,这样一来电源都比主板大了,测试了主板功率在10W,可以改造成机顶盒用的12V电源供电吗?谢谢!

网友:
12V转24Pin那种电源板搞一块咯

网友:
好像有一种板子卖  直接用12V 插板子 板子插这个主板上面

网友:
12V转24P插头

网友A:
这个不容易改吧  电源里包括正负12v正负5v还有3.3的电压  不是这么简单的 某宝上有卖模块的 就是12v转24p的 不过价格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容易改吧  电源里包括正负12v正负5v还有3.3的电压  不是这么简单的 某宝上有卖模块的 就是12v转24p的 ...

那请问迷你主机用的是什么电源啊?

网友:
以前有人做过,在哪看到的忘了。这里找不到可以去老站找找。主要就是DC-DC转换。

楼主:
看了好贵啊,120元一个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4#detail
这个便宜15块钱一个二手的,小主机主要他主板供电接口做的就是12V不需要改造,也改造不了小黄鱼搜索关键字:
实达拆机 20针 12V ATX小电源 ITX小电源板 带D口供电 串口 并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好贵啊,120元一个

有便宜的,三十四都有,你可以不买那种直插的,买外置然后连接线连的,20来块

网友:
这个板子 我有2块  但是D525 确实性能太垃圾了 拿来干啥子都不行 软路由太大 而且只有1个网口 搞黑群晖性能不行 看视频还不如电视盒子 鸡肋的配置了 没有多大折腾的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便宜15块钱一个二手的,小主机主要他主板供电接口做的就是12V不需要改造,也改造不了小黄鱼搜索关键字 ...

太感谢了

网友C:
26元解君愁,我也是用这个,20PIN直接插24PIN主板上,完美兼容。13-20V输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迷你主机用的是什么电源啊?

12v或者2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26元解君愁,我也是用这个,20PIN直接插24PIN主板上,完美兼容。13-20V输入。

...

去了咸鱼没有搜索到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了咸鱼没有搜索到呀!

关键词 DC-A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