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V锂电充电器(SF1560)改可调电源碰到想不通的事,请大佬们指点。

楼主(2022-02-23):
手头有一个锂电池充电器,想改成可调压调流的,打开看了下,电源芯片是8脚的sf1560,次级是lm358+tl431。
找了下sf1560的资料,很独特,启动电压Vin脚和辅助电压脚VDD是分开的.画出了次级的电路,和普通的差不多,本以为很简单的事。

断开初级的辅助电压VDD,接上外接16V电源,断开次级的12V绕组,接上外接的12V,将电压和电流的调整电阻换成2个电位器。上电后,却发现没输出。

检查sf1560启动电压Vin脚18V正常,VDD的16V也正常,电源芯片没起振。以为是哪里不小心搞错了,反复检查,均没问题,就全部复原,一切正常。
其他不动,只断开初级的辅助绕组,VDD外接16V电源,开机,无输出,芯片不起振;担心是电压太高,换成13V、12V,均不起振无输出....

看资料上说sf1560芯片有VDD欠压过压保护,还有延时起动功能,不知道是否和这个有关?

看电路VDD接的是直接电压,从原理上来说,外接个12V电源没理由不正常啊,请大佬们帮助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和3脚有关?昨天试了一个op2202的电源,电路差不多,外接电源也是不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和3脚有关?昨天试了一个op2202的电源,电路差不多,外接电源也是不启动 ...

看资料,3脚是启动电压及输入电压监测。奇怪的是VDD明明只是直流电压输入,电压值也达到要求,为什么不启动,是不是还检测了什么?感觉也就上电的时间有区别了。

网友B:
正常工作的时候,测一下7脚ⅤDD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工作的时候,测一下7脚ⅤDD的电压。

正常工作的时候,7脚ⅤDD的电压是12.8V。

网友C:
加一个三极管,用原来的辅助电压来接通供电就好了

网友D:
可能与芯片内置软启动有关,按6楼坛友说的方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三极管,用原来的辅助电压来接通供电就好了

改可调加外接辅助电源,是为了在调到低电压时(此时原来的辅助电压非常低),电源芯片仍能继续 正常工作。这个三极管感觉没法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与芯片内置软启动有关,按6楼坛友说的方法一试。

可调到低电压时,原来的辅助绕组电压非常低了,这个三极管怎么加?能否再讲详细一点。

网友:
431和光耦也要供电的,可能是输出电压问题导致431光耦供电不足。再弄个12v的给431 358供电,这样就。和3842改可调类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可调加外接辅助电源,是为了在调到低电压时(此时原来的辅助电压非常低),电源芯片仍能继续 正常工作 ...

先把另接12v电源工作不起来的原因找到,三极管be间加0.6伏以上的电压即可导通。还有一个方法可试,12v电压后加试试。

网友E:
VDD接上外接18V看看

网友F:
VDD加到16.5V看看。
又看了下楼主说的,你直接断开反馈,外接12V。应该是软启动问题。估计要在启动后再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VDD加到16.5V看看。
又看了下楼主说的,你直接断开反馈,外接12V。应该是软启动问题。估计要在启动后再调了 ...

谢了。回去提高电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VDD接上外接18V看看

谢了。回去提高电压到18V试试看,估计有可能是电压不够。不过照道理,启动电压是接在另一脚上,一直连着的,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调到低电压时,原来的辅助绕组电压非常低了,这个三极管怎么加?能否再讲详细一点。 ...

基本电路见下图

楼主:
谢谢大佬,感觉你这样的方法是可行的。

今天查了相关资料,这个IC和OB2268一样,其中有关于脉冲工作模式,需要VDD电压下降。我这个接法,VDD一直有高电压。感觉你这样的接法可行。回去试了再来汇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感觉你这样的方法是可行的。

今天查了相关资料,这个IC和OB2268一样,其中有关于脉冲工作 ...

按OB2268芯片介绍,按你原来接法,把3脚的起动电路拆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三极管,用原来的辅助电压来接通供电就好了

谢谢大佬给出的思路,确实有用,成功了。

楼主:
谢谢大佬给出的电路,确实有用,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