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普通手电改光纤灯

楼主(2022-02-23):
手里各种大大小小的很多手电,但是照很小的孔洞还是不合适,比如耳朵,开小一点看不清楚,开大一点耳朵周围亮的得晃眼,也看不清楚,光纤灯就很合适,网上有卖的,60,70太贵了,自己做一个,光纤是买的,几元。

网友:
这个创意好,有时候修理一些狭小空间方便多了。

网友:
这个不错,有特殊需要的方便。

网友A:
检测某段光纤,可以。。。。。。。。。

网友B:
话说多买几段光纤,白天是否可以将室外的阳光引入室内照明。能告知下光纤的购买地址吗?

网友:
这个适合用来检查水管旮旯的地方

网友:
去装宽带那搞点废光纤回来拆开只留里面的光纤芯,然后弄几十股放一起,热缩管一套就行

网友:
这个很实用改天仿制一个玩

网友C:
什么样的光纤能做光纤灯?宽带网哪个不行吧?

网友D:
什么样的光纤?发个细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某段光纤,可以。。。。。。。。。

通讯光纤有红光笔和时域反射仪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多买几段光纤,白天是否可以将室外的阳光引入室内照明。能告知下光纤的购买地址吗? ...

早就有了,自己做难点是外面的采集,光纤就是照明灯光光纤,网上找找就有,很多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样的光纤?发个细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样的光纤能做光纤灯?宽带网哪个不行吧?

宽带那个行啊,难点是怎么把光导进去,我这个光纤截面比发光LED稍大,直接光纤对准发光的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有创意,明天试试,可惜只有网络用的光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多买几段光纤,白天是否可以将室外的阳光引入室内照明。能告知下光纤的购买地址吗? ...

汰宝上搜索就有,太阳光导入系统 自然光采光照明 导光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多买几段光纤,白天是否可以将室外的阳光引入室内照明。能告知下光纤的购买地址吗? ...

国外几年前就有了,一个自动跟着太阳的接收器,然后用光纤传到各个房间的光纤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