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想买个真有效值万用表 主要用电压档和电阻档 是福禄克110好还是日置4223好

楼主(2022-02-23):
想买个真有效值万用表,主要用电压档和电阻档,是福禄克110好还是日置4223好。日置4223的电阻档有输入电压保护。不知道福禄克有没有?

网友:
一样一个,然后来个使用评价(心得)。

网友:
我没资格推荐

网友:
作为路人,服役表也就是楼主日置零头的零头

网友A:
安捷伦U1232A看看吧!贵一点或者U1233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捷伦U1232A看看吧!贵一点或者U1233A。

功能太多。用不了,有个电压电阻就够了。一般变频器输出带谐波,必须真有效值万用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能太多。用不了,有个电压电阻就够了。一般变频器输出带谐波,必须真有效值万用表。 ...

测变频器最好带低通滤波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变频器最好带低通滤波的表

嗯,一般工控维修我只用电压档电阻挡。我还有个钳形表测电流。

网友C:
福禄克117c怎么样挺好,4223是便携表 没便携需求不建议 换挡太难用。

网友:
110官方做活动时8折,大概800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福禄克117c怎么样挺好,4223是便携表 没便携需求不建议 换挡太难用。

福禄克117c比110贵多了。功能也差不多。

网友:
坛子里有4222的拆解图,做工是相当强的,那4223也不会差

这是拆解帖子:拆解日置DT4222 - 仪表谈谈 数码之家 (mydigit.cn)

把图搬过来:

网友D:
我勉强可以分享一下,这俩表我都没有,不过我有115和4222,勉强可以分享下经验。
4223和110不是同级别的,4223和101才是同级别的。4223比101好,从价格上体现得很明显。但要注意422x的表笔不是通用香蕉头。
110对应的应该是4255,4255有后发优势,110的基础是十几年前的。补充一下,十几年前的到现在也不差。
425x和422x核心的asic应该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asic的噪声似乎略大。速度还是很快的,日本产品往往没电路图,也不能自己校准,比较小家子气。用倒是起来挺好用的,出厂精度可能比11x还好点。101的方案是台湾的,的确是对比11x和日置有差距。
如果只能买一块,我选110

网友E:
如果常用测量变频器电压,估计fluke 110测量变频器电压也不准确,直接上87V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常用测量变频器电压,估计fluke 110测量变频器电压也不准确,直接上87V一步到位 ...

福禄克87V MAX是真的好。等以后有钱了一定收藏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勉强可以分享一下,这俩表我都没有,不过我有115和4222,勉强可以分享下经验。
4223和110不是同级别的,4 ...

听了你的分析,我买了个优立德210E PRO。便宜功能全。出门拿这一块表就行了。等以后碰到合适的型号再买个万用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了你的分析,我买了个优立德210E PRO。便宜功能全。出门拿这一块表就行了。等以后碰到合适的型号再买个 ...

挺好的,我也有个差不多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福禄克87V MAX是真的好。等以后有钱了一定收藏一个。

福禄克87V MAX

多一个MAX恐怕要多不少钱呢,最低限度要贵一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福禄克87V MAX

多一个MAX恐怕要多不少钱呢,最低限度要贵一千吧。

FLUKE变相割韭菜的方法,实际上没什么鸟用。两者相比较就能看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