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铭瑄msh61xl主板刷bios救集显。。。。

楼主(2022-02-23):
铭瑄msh61xl主板扫灰时小螺丝刀掉入造成短路火花,结果集显再也不亮,但上独显正常亮机。用2021版G100编程器配合夹子,刷msh61xl新版bios:msh61xl15。一定断电扣电池放电刷机。装好一次亮机,集显回复正常!!

网友A:
实践证明很多设备不是用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践证明很多设备不是用坏的

哈哈,确实是这样。

网友B:
短路火花然后集显不能用了,这不是硬件损坏吗?
硬件损坏还能通过刷软件(BIOS)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火花然后集显不能用了,这不是硬件损坏吗?
硬件损坏还能通过刷软件(BIOS)来解决? ...

确实,这很让人疑惑。

楼主:
集显未烧坏,只是bios里有关集显输出的部分代码被破坏,用编程器重刷bios,无论版本高低,都相当于bios恢复了出厂设置!!!

网友:
你这也太扯了吧,短路之后,独显能亮,集显不亮,刷bios好了???

网友C(2022-04-03):
是有点扯,跳火花了竟然没烧坏电路,只能说螺丝引起电路异常引发电路保护而断电,异常脉冲损坏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有点扯,跳火花了竟然没烧坏电路,只能说螺丝引起电路异常引发电路保护而断电,异常脉冲损坏bios ...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当时黑屏主板停摆,再开机黑屏,换上独显后亮机,以为独显烧掉,后抱着试试心态用编程器刷了bios,再用集显居然亮机,刷多个版本bios均正常亮机!

网友D(2022-05-23):
没有楼主的设备,10多年前买了个技嘉的G400显卡,是没有bios的,在主板里,当时815主板带集显,删除集显bios,加入从bx440主板里的g400bios,这过程比较顺利,就是装驱动要了老命,怎么都装不上,最后在从软盘安装选项里找到安装文件,安装才成功。记忆深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楼主的设备,10多年前买了个技嘉的G400显卡,是没有bios的,在主板里,当时815主板带集显,删除集显bio ...

你这个实际是利用软盘的bios通道加载G400显卡的驱动,就是利用软盘的主板bios通道为桥,把主板bios里的G400显卡模块与G400显卡的驱动代码衔接起来,点亮显卡工作。理论上,如果你将主板bios里的软驱选项设置为关闭,相当于拆了桥,G400显卡就无法加载驱动工作了!

网友:
如何判断集显没坏而是BIOS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实际是利用软盘的bios通道加载G400显卡的驱动,就是利用软盘的主板bios通道为桥,把主板bios里的G4 ...

是这样的:
1 选择为此硬件安装的设备驱动程序
2从磁盘安装
3点浏览
4 查找文件后,找到inf文件后,点打开,系统会提示:不正确,不用管他,配套光盘的文件还有假,一路装下去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主板桥问题吧

网友(2023-02-16):
这是短路到bios芯片导致内部代码跑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