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hp M401 拆机更换定影组件

楼主(2022-02-23):
打印重影 定影温度也不够了 拆拆拆 换换换

先把纸盒和硒鼓取出来

这个机器左侧侧板要从前面左侧开始翘

右侧侧板要从右侧后面翘

取下侧板后 除了上面顶板两颗螺丝不拆其余全拆下拆完之后来纸盒处 卸载双面器

机器后面板右下方有卡扣 打开后即可取下后面板

拔掉线束 取下固定定影的螺丝 和三个齿轮 即可拔出定影

网友A:
你说的是定影膜吗?

网友B:
古董了

换HP178n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定影膜吗?

定影组件全换 老的热量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古董了

换HP178nw

哈哈 没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定影组件全换 老的热量不够了

换发热片和定影膜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发热片和定影膜就行了吧。

理论上可行  就是发热片到处找不到  。拆一次麻烦  换套新的又可以好多年不管它。

网友D(2022-05-09):
只看到拆了一半,这是换了加热组件还是换了定影膜,换定影膜还是换金属的那种比较好。

网友:
这机器拆了很多次了,都是更换电源板,一般是电压不稳,把电源板搞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看到拆了一半,这是换了加热组件还是换了定影膜,换定影膜还是换金属的那种比较好。 ...

换定影组件 顺便保养一下易缺油的地方

网友:
HP的机器比较抗造

网友:
还是hp1005耐用

网友:
很牛呀。楼主,向你学习。

网友:
还是HP的机器比较抗造

网友E:
谢谢楼主的打赏,看你也不是帮帮团的,打赏不扣自己的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的打赏,看你也不是帮帮团的,打赏不扣自己的M吗?

无所谓啦 就是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