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铭瑄msh61xl主板短路 用编程器刷bios救回集显。。。。

楼主(2022-02-23):
铭瑄msh61xl主板扫灰时小螺丝刀掉入造成短路火花,结果集显再也不亮,但上独显正常亮机。用2021版G100编程器配合夹子,刷msh61xl新版bios:msh61xl15。一定断电扣电池放电刷机。装好一次亮机,集显回复正常!!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好像编程器刷的文件,在官网上下的包里的,不能用吧?请问楼主是怎么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编程器刷的文件,在官网上下的包里的,不能用吧?请问楼主是怎么操作的? ...

这个好理解:
1.主板短路破坏了bios里有关集显输出的部分代码,造成集显无输出,集显并未烧掉。
2.你再看图,加载固件时文件格式要选所有格式即可。
3.编程器刷入可彻底修复bios错误,无论版本高低都可达到恢复出厂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编程器刷的文件,在官网上下的包里的,不能用吧?请问楼主是怎么操作的? ...

楼主:
集显未烧坏,只是bios里有关集显输出的部分代码被破坏,用编程器重刷bios,无论版本高低,都相当于bios恢复了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