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到一个科宇之星60V20Ah铅酸电池充电器改装成6020锂电池充电器给电车用

楼主(2022-02-23):
捡到一个科宇之星60V20Ah铅酸电池充电器改装成6020锂电池充电器给电车用

网友A:
真巧有个一样的,就改了下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巧有个一样的,就改了下电压吗?

先把三阶改成两阶在改电压就行了。这是第二个了,正好车上带一个,家里备一个。效果非常好。

网友:
改造说明没有,不及格

网友:
改造说明没有,电路图没有,差评

网友:
单纯一堆没有任何标注的图片基本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感觉不如少些图片、配上点文字说明更能让坛友们学习、借鉴。

楼主:
断开431前面的二极管是把三阶段改成了二阶段恒压模式。断开R35串联2K的电阻是把电压改成72V恒压。20串铁锂充电电压20*3.6V=72V就这么简单还要电路图?不同的充电器改装的具体部位不一定相同,但思路是一样的。这就要实际情况具体对待了。

网友:
真是看图说话,发那么多图片够可以的

网友B:
等电池没电了,再充电试试,锂电池内阻低没电时充电电流大,充电器过流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电池没电了,再充电试试,锂电池内阻低没电时充电电流大,充电器过流保护了 ...

电池用完最大充电电流3.5A充电器正常充电,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C(2024-08-29):
引用 楼主:
断开431前面的二极管是把三阶段改成了二阶段恒压模式。断开R35串联2K的电阻是把电压改成72V恒压。20串铁 ...

我以为20串铁锂充电电压20x3.65V=73V

网友:
图片真不少,真的很用心的再传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20串铁锂充电电压20x3.65V=73V

那串多少阻值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