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ORICO 2529RC3双磁盘阵列硬盘盒主板的芯片烧了,有大神能修复吗,有偿服务!

楼主(2022-02-23):
标准典电压配置是5V2A的我硬是上了12V当时主芯片一股烟,烧坏了,请问有大神可以修复吗?有偿服务!

网友:
阵列卡 双sata口 我记得论坛卖  光板子就只有30  还40元吧

网友:
这个是不是单片机?主控?带程序不?

网友:
肯定有人能修复,但不值得吧

网友:
主控里面有程序吧?

网友:
主控都烧了还修个啥,直接买个新的或者二手的吧...

网友:
这板子保护措施不到位啊,超电压居然直接烧到主芯片上去了

网友:
主控炸了没有修复价值

网友:
楼上修了吧

网友A:
2.5的硬盘,你上了3.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的硬盘,你上了3.5的?

不可能,两个3.5这个位置插不下的,估计楼主是拿错电源了

网友:
烧主控确实可以扔了

网友:
楼主,修是可以修,但是成本你受得了吗? 说不定比买个新的还贵

网友B:
主芯片都烧糊了,还修个什么 啊

网友:
ORICO 2529RC3 USB3.0/Type-c磁盘阵列2.5寸硬盘盒转接卡USB3.0串口SATA双盘位

网友:
X宝有卖的 58元

网友:
这样了,修不如换,有些元件没坏彻底,容易出现软故障,查都不好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芯片都烧糊了,还修个什么 啊

左边那个bios也大概率升仙了

网友:
这个牌子不是号称硬盘终结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