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索扬充电宝(SUOYANG SY10-200)用vivo的快充头充不了

楼主(2022-02-23):
奇怪的是用vivo的快充头就充不了它,显示一闪一闪的,像是充电头保护了,用普通头就可以充,什么原因啊?有兄弟知道吗?就算vivo头不支持快充起码5v2a应该有吧?vivo头子充手机没问题的

网友A: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是充电头错误识别为了快充,然后充电宝跳保护了

楼主(2022-05-08):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是充电头错误识别为了快充,然后充电宝跳保护了

原因找到了,是因为充电座铜铂较宽,d+和正极连着了,应该是通病,设计的问题,我剪了多余的脚只留下正负两脚焊好,现在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