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激光打印机纸张两侧有黑条,是不是缺碳粉要加碳粉了?

楼主(2022-02-23):
整张纸很脏的感觉,是不是缺碳粉了?还是硒鼓问题?

网友:
打开后盖,取下硒鼓,左右摇动下鼓粉!

网友:
粉不均匀导致的。

网友:
硒鼓脏了,刮板刮不干净

网友:
刮粉板该换了,换一个胶条就好了,出现这种问题一般是用的打印纸比较劣质或是长期二次打印已经用过的打印纸造成的

网友A:
可能的原因:1.废粉满了,清理废粉。
                   2.刮板脏了,粘了碳粉,清理刮板。
                   3.鼓芯坏了,换鼓芯。另:缺碳粉的表现是:打印有一部分会淡色,而不是变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原因:1.废粉满了,清理废粉。
                   2.刮板脏了,粘了碳粉,清理刮板。
              ...

老湿机...

-=-=-=-=-=-=-

网友:
信息太少了,大多数这样是废粉仓满了,或者是刮板的问题。。。  会修的拆硒鼓,不会修的换硒鼓总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原因:1.废粉满了,清理废粉。
                   2.刮板脏了,粘了碳粉,清理刮板。
              ...

基本上就是这样

网友:
五楼正解,倒费粉,清洁,还不行就换新的

网友:
还有可能是定影组件脏了。

网友:
看这样子,刮板肯定是不行了,看楼主这问题,建议楼主换一个硒鼓,拆硒鼓换刮板这些操作估计弄不了也没必要。

网友:
一般是开始废粉多了导致溢出导致刮板两头损坏,时间长了黏到鼓芯上加剧了刮板的损坏,有时候换刮板也没办法弄好了

网友:
颜色明显变淡 就是少粉    你这看起来是刮不干净 或者废粉满了

网友:
高手现身了,受益匪浅!!!!!

网友:
电晕丝脏了,把那个滑块(一般是绿色的)来回滑动几下就行了。

网友:
换个硒鼓看看,不行就清理刮板,还不行拆开清理加热辊,再拆开激光模块清理转镜一般都是这种问题

网友:
应该是刮板问题,导致硒鼓粘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原因:1.废粉满了,清理废粉。
                   2.刮板脏了,粘了碳粉,清理刮板。
              ...

专业,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