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雷柏M300/M306鼠标故障求助 移动时定位不准

楼主(2022-02-23):
18年买的,应该是19年就坏了,一直没管它,今天又拿出来看看。

按键、配对、连接这些功能都没有问题,就是鼠标移动有问题。

定位不准的那种感觉。

不知道诸位大神有没有维修经验。

网友:
也可能是设置问题,我一个罗技的也有滑的过快的问题,记得是要用它的专用软件调一下设置

网友A:
换个鼠标垫试试吧,再就是换个电池试试
我有一鼠标也是数似的情况,挑鼠标垫;另一个鼠标是电量不足的时候反应迟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鼠标垫试试吧,再就是换个电池试试
我有一鼠标也是数似的情况,挑鼠标垫;另一个鼠标是电量不足的时候 ...

电池,鼠标垫都尝试了,没改善。

楼主:
张大妈上已经有人拆解,内部就那样。张大妈拆解

网友B:
这个鼠标  买来多少钱啊

维修费用不算低啊

网友C:
用过几套雷柏和罗技以后,现在坚定不移的选择罗技,因为这些年经手的几个雷柏都全军覆没,罗技的一个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几套雷柏和罗技以后,现在坚定不移的选择罗技,因为这些年经手的几个雷柏都全军覆没,罗技的一个没坏{: ...

所以,这么说我不用考虑维修了,还是买个罗技的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鼠标  买来多少钱啊

维修费用不算低啊

买来69吧,就是冲着静音买的。

网友:
检测用的什么软件能告知一下吗?

网友D:
没见过定位不准的鼠标,是不是移动过快,还是移动时指针乱跑,
移动过快是设置问题,可以按动滚轮后面的按键设置,一般有三个档位,
乱跑就是鼠标垫或者光路有灰尘之类的什么遮挡住光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见过定位不准的鼠标,是不是移动过快,还是移动时指针乱跑,
移动过快是设置问题,可以按动滚轮后面的按键设 ...

没有灰尘,透镜也擦过了,DPI也调了,移动时指针时快时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