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43岁单身男晚上更换电切割机气泵

楼主(2022-02-23):
一老板的电切割机的汽泵烧毁,然后从厂家发了一台新的气泵,

叫我帮他更换,我吃完晚饭就去更换,拆下来的气泵,我用万用表量了三箱,都有12电阻,然后三箱也没有对外壳有绝缘
电阻,我认为是好的,我想尝试这台星期帮自己改装成打气的用,

网友:
为什么要强调43岁单身,最后一张经常这样不好,干脆来广西去越南做工了,到那里可以娶越南20出头年轻姑娘,最多花几万块。

网友:
重口味的哈,论坛这样迟早要玩

网友:
楼主有打算再婚吗?

网友:
楼主5昏还是6昏了

网友:
果然不出所料,有单身了。

邀不了多久就会五婚男出现。

网友:
最后一个图吓一跳,不知道是不是楼主自己。如果是的话,建议楼主按下面这个图简单测试一下有一个病叫马凡氏综合征的,不是什么好病

如果真是这种情况的话,建议去大医院进一步再检查一下,同时注意平时的保养

网友:
离一次婚分一次家产,楼主离这么多次婚家里肯定有矿,一般人可折腾不起

网友:
最后这张图有点莫名其妙……撸就自己撸,为什么要发出来?

网友:
倒数两张黑图没看出来啥

网友:
我去!撸管就撸吧,还发到数码之家论坛来,是不是太另类了?!还有,这个手掌的照片看起来就异样,我不是学医的,建议这个手掌的主人到医院检查下。

网友:
坛里大神多

网友:
这都是些什么神仙~

网友:
看着数码论坛,回着1024

网友:
撸着撸着浓度都撸稀了,不好啊

网友:
这么稀,估计太频繁.

网友:
还是三婚男厉害,不服不行啊

网友:
不是吧,什么冤什么仇,发这个不怕版主废了你吗?

网友:
期待改名五婚六婚男

网友:
我的神啊,竟然把男人的精华都晒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