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墨打印机计数器芯片烧录需要什么工具

楼主(2022-02-23):
有一块喷墨打印机计数器芯片需要重新烧录,芯片型号25Q16,还有25Q64的,清零软件没清零成功,反而被锁死了,请问用什么刷芯片工具,软硬件都需要

网友A:
看着像是普通的25ROM?拆了上CH341?

网友B:
看起来像是SPI NOR flash的,,也就是常用的25系列的flash芯片,,直接买一个CH431A来就可以烧写了

网友C:
CH341A试试看,全新的直接备份,换粉了再写回去,建议直接用夹子免拆机,或者自己把原焊盘改成座子...

网友:
大多数打印机有清空工具,
直接usb 就应该可以 清零吧。
按型号搜一下清空或者清零工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普通的25ROM?拆了上CH341?

25Q16/64都是第几脚连接CH341A的第几脚,麻烦详细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像是SPI NOR flash的,,也就是常用的25系列的flash芯片,,直接买一个CH431A来就可以烧写了 ...

25Q16/64都是第几脚连接CH341A的第几脚,麻烦详细指导,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341A试试看,全新的直接备份,换粉了再写回去,建议直接用夹子免拆机,或者自己把原焊盘改成座子... ...

好的,插座淘宝上买一个,可以,25Q16/64都是第几脚连接CH341A的第几脚,麻烦详细指导,谢谢。

网友:
感觉你连最基础的都不懂,先百度一下烧录再学习吧

网友:
买一看板省事

网友:
乱用破解版工具的坏处,破解版工具喜欢刷芯片数据,导致维修站的软件都没法去清零(从业打印机行业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