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电源的波纹是真的低,但是待机都有80w功耗了

楼主(2022-02-23):
通信电源波纹确实小,但是待机都有80w功耗了

网友:
设计就是7*24小时开机运行的东西,大概不考虑待机功率

网友A:
待机功耗这么大,不环保

网友B:
那么大的功率,哪来的?除了风扇耗电以外,待机的时候不会调节开关频率吗?

网友:
因为这种电源一般不会待机

网友C:
服务器电源待机功耗也不低,至于波纹就不知道了

网友:
红花COS5O2O!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大的功率,哪来的?除了风扇耗电以外,待机的时候不会调节开关频率吗? ...

因为设计就是满载运行的,根本不考虑待机1700w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服务器电源待机功耗也不低,至于波纹就不知道了

服务器的还没试过,有机会收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机功耗这么大,不环保

家用肯定不行了,

网友:
这种电源和服务器电源,只要电源不坏,他就不会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