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有问题就问,江波龙的这SM2246EN盘的土狗跳线是哪个呀?PPCI-SMC01

楼主(2022-02-23):
入手了几个江波龙的2246EN小盘片,丝印不是很清楚,请各位大神指点下这盘的土狗跳线是哪个呀?ROM是JP1吧?一般ROM都是JP1,而不是J1对吧?

网友A:
背面那个R23不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面那个R23不是吗??、

楼主:
PPCI-SMC01

一般公版的都是R23呀!三星要土狗的?新手不敢确定,谢谢老师!是图中圆圈这个

网友B(2023-05-21):
江波龙这块板子贴im还是不错的,贴东芝无法开卡,缺少r46,后来改版的就带r46l了,改版的型号是s601,这个是s600,还有一款用东芝颗粒的,型号是s602,跟601是一样的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江波龙这块板子贴im还是不错的,贴东芝无法开卡,缺少r46,后来改版的就带r46l了,改版的型号是s601,这个 ...

19、15nm都开过,没什么问题,这个板子贴8ce还行,就是3.3v的,用镁光的电压高了,另外这个启动电流特别大,最高有0.6A,在有些主板上识别很慢

网友:
前段时间上个4贴0EFL没开过,不知道是不是就是R46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