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众拾120G固态硬盘电容短路简单小修(ZSPEED Z2ADV)

楼主(2022-02-23):
一台dell p25f笔记本上电瞬间掉电。拆机检测,发现不放硬盘就能亮机。确定硬盘问题,拆盘维修发现主供电短路,检测电容短路,换之解决。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A:
硬盘短路这个要怎么查

网友B:
直接大电流烧鸡,把短路的地方烧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短路这个要怎么查

大电流接短路的那一组电容烧机,哪个烫换哪个,别接到硬盘供电上了,容易烧坏供电芯片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
就这么简单?平时经验不足,看不到哪出问题

网友:
常用方法一个一个断开0欧,万用表找到短路大概位置,然后烧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大电流烧鸡,把短路的地方烧断

你这样是误导新手,问题瞬间扩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大电流烧鸡,把短路的地方烧断

我一般用380V

网友:
你这是过年放不成焰火,准备在论坛里看吗?

网友:
会修就捡了,不会修就废了。

网友:
什么原因呢

网友:
烧鸡是杀手锏

网友:
5V/2A?固态硬盘那么耗电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短路这个要怎么查

有时上电一摸就知道,特别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短路这个要怎么查

查接口引脚定义,这个是主供电短路,问题一下就找到了。

网友:
我有个250G的NVME M2硬盘应该也是哪里短路了,坏了,扔在一边吃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