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台式机开机报错 前置USB和音频未连接 CPU风扇未连接

楼主(2022-02-23):
惠普老机器,G41的主板。
开机提示:
前置USB未连接
前置音频接口未连接
CPU风扇未连接

实际上这些都接好了,但是不识别,电池放电,恢复BIOS不管用。
USB接口的鼠标,优盘,根本不识别。

这个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A:
品牌机?看看有没有检测脚之类的坏了或者是没插好?

网友B:
用的不是 hp的箱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不是 hp的箱子

是惠普的机箱
前置面板的电源键重启键硬盘和LED指示灯是一体的

网友:
这是不让外人修的赶脚,有看门狗吗,这些不能用,又不影响其它正常使用

网友:
有可能的话换个风扇看看?是不是检测不到风扇所以报错,前置USB和音频就算不连接也不至于不让开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牌机?看看有没有检测脚之类的坏了或者是没插好?

主板上,还有BIOS设置中,没有发现相关的部件或设置。

网友B:
hp 箱子  dell 的主板   ……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p 箱子  dell 的主板   ……你说呢

上个星期还用的好好的,不报错,USB也能用

网友:
从现象看像是南桥坏了

网友:
一般USB口问题,多数是老主板的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上,还有BIOS设置中,没有发现相关的部件或设置。

那估计就是南桥坏了,外接吧,这些都不是重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