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对比2个微型翘板钮子开关/船型开关

楼主(2022-02-23):
前几天在维修区发过一个移动硬盘盒硬盘异响原因排查求助帖,得到众多坛友指点,经过确认,问题八成就出在开关上,原有开关的引脚表面已经严重氧化。

经过反复核对开关规格,确认开关类型为微型翘板钮子开关,规格为三脚两档侧弯,比较知名且易购得的品牌主要为台湾DailyWell 德利威和SH 明瀚,德利威应该是4M产品系列最为接近。该系列产品手册上的概述和命名规则(手册下载地址在此)。

尺寸规格应该是M7最为接近。

为了明确规格两家的网站都看过,有意思的是两家网站虽然看上去风格不同,但是产品页面查看规格书都需要填写资料,填写资料页面的样式表单几乎完全一样,规格书邮件的标题和格式也几乎完全一样,然后顺手查了一下两家的网站服务器居然同一个IP。不知是找的同一家网建公司原因。

扯远了,继续回到主题,明确了品牌先去立创查了一遍发现没有此类型的侧弯微型开关,然后查了mouser等平台发现一样没有,只能转战某宝了。
根据个人从规格书判断德利威应该比明瀚好那么一点点,所以首选德利威。

第一家,宝贝名称和描述都写了德利威,但是主图上没看到德利威LOGO和认证信息,以为是反光问题没在意,买回来一看真没有品牌信息。
第二家,初九的时候拍的确认了有货而且是正品,到了第三天还没发货,去问是不是没上班答曰已经上班了但是没货了。

至此,发现在价格相近的情况下德利威的比较难买,转而去买SH 明瀚。
第三家,确认好SH 明瀚正品,结果发过来的德利威且规格不对,要的是两档发过来的是三档,向卖家说明之后表示补发,最终收到的还是德利威规格也终于对上了。

因为之前没有买过此类微型开关,不确定是否正品所以还是拆开看了一下。

评判标准主要还是参考德利威手册里的型号命名,大多数能买到的倒数第三位编码都是Q,比如4MS1R102M7QES,根据手册这里的Q代表触点和引脚都镀银。

首先总体外观,引脚长度一致&按键带0/1标识的为德利威,长度不一&按键无标识的为第一次无品牌信息开关(暂且称之为无牌)。

拆开再看看内部。

首先是开关拨片。

这里放上了三个拨片,发黑的来自原来移动硬盘盒上严重氧化的开关,中间一个来自无牌开关,最亮的为最后一次买的德利威。从色泽上判断,德利威的拨片的确很白,基本符合镀银色泽。

内部触点

内部触点德利威的也更白更亮,限于拍照水平表现的可能不够明显。

最后再看引脚

德利威的引脚明显更白更亮。

至此,这个德利威的开关应该是正品的可能性较大,希望对各位坛友以后的选购有所帮助。

如果不准确之处,敬请各位坛友指正。

全文结束,感谢观赏。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A:
内部材料质量相差很大

网友B:
这种场合用机械开关不够可靠,应该加个MOS管,改成开关控制MOS管,MOS管控制12v通断
或者买那种按键开关模块,改成按钮点动触发的,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材料质量相差很大

是的,以前只知道86开关上好一点的产品都会用镀银触点,没想到这么小的开关触点和引脚也可以镀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场合用机械开关不够可靠,应该加个MOS管,改成开关控制MOS管,MOS管控制12v通断
或者买那种按键开关模 ...

感谢关注。

之前在其他帖子里也看到过类似的说法,加MOS管控制,但是个人电子方面几乎零基础,搜了一下加MOS好像还要加外围原件,就更复杂了,而且还要改动原来的电路,有点望而生畏。

按键开关模块这个以前从没听说过,虽然在很多电器设备上都用过,但以为是机器单片机的程序控制的按一次开,再按一次关,没想到有单独的模块。这个思路非常好,可以研究一下。

之前本来打算把硬盘盒上的开关拆掉之后直接连通做成常开,后来又感觉不够完美所以还是把新开关换上去了。

为了避免硬盘盒上的开关频繁开关造成接触不良容易触点和引脚高温氧化,现在是硬盘盒上的这个开关常开,配合单控排插,用排查上的翘板开关来控制通电。硬盘休眠直接通过系统的安全退出硬件操作,硬盘休眠后在关闭排插开关。

这样硬盘盒上的开关只在必要的时候才偶尔用一下,寿命理论上就能延长很多了,

网友:
介绍的太详细

网友C:
硬盘的电流又不大。按道理随便那种开关都能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盘的电流又不大。按道理随便那种开关都能胜任。

大容量盘的电流不算小,比如手上的8T西数官方文档标注启动峰值电流为5V/0.54A,12V/2.08A,用功率计实测最大功率也在24W左右。

这种开关的触点还是太小了,长期2A开关吃不消。

网友D(2022-07-10):
佩服这样的朋友,谢谢。

网友:
这个开关以前老货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佩服这样的朋友,谢谢。

客气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E:
小小的开关参数设计 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小的开关参数设计 这么多

参数也还好,主要是形状尺寸引脚不同要找到匹配型号需要花一番功夫。

网友:
用心分享,好人

网友F(2022-08-22):
其实用wd40喷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用wd40喷一下就好了。

过2A大电流WD40估计治标不治本,不仅仅是触点氧化,包括引脚都过热严重氧化了。

网友:
这种开关日本原装的洋垃圾好用,我在某宝买过几个。

网友:
用wd40喷一下就好了

网友:
太讲究了,要我就随便买一个换上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