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iphone6splus怎样设置快速返回、快速退出

楼主(2022-02-23):
用惯了华为玩农场,感觉手头苹果很不好用,这些退出、后退键怎么设置?
如华为荣耀V10,启动程序底下自带这些操作键,后退、最小化、彻底退出都容易。
手头的mata20从一边划过,可以后退,从底部滑上去即可以出现关闭退出,再启动从程序最初界面,很好用。
可是苹果不知怎么操作。如原来手头的iphoneX,从底部滑上去可以出现关断功能退出,但没有后退键,后退都是从淘宝自带的那个后退键或者需要关闭X号,很不好用。一直不会设置。

现在拿到手的这台iphone6splus,貌似只有这一个键。

按下去感觉不是退出,是最小化,再点击图标,还是原来的位置。哪怕能像iphoneX一样退出再进也好。有没有办法像荣耀V10一样设置这样的操作键?
设置中没发现办法

网友A:
点击左上角可以切换应用或后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左上角可以切换应用或后退

关键是有的时候页面往下拖了很久。可是这个键只在最上边,有的时候压根就没有。我一时忘了玩什么出现这类,但确实都有,甚至个别时候既无左上角的后退键、又没有那个关闭的X。特别是一些网页视频

网友:
要退出某个打开的APP,长摁住那个圆键,就会出现一页页叠加的界面,右滑选择,然后向上轻扫就可以彻底退出。用熟悉了用久后,你就会觉得,iOS系统才是最简单好用。

网友B:
3键和1键的区别

网友:
双击或者长按home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键和1键的区别

4楼朋友说的那个研究会了,关键是后退还是不大容易

网友B:
引用 楼主:
4楼朋友说的那个研究会了,关键是后退还是不大容易

长摁住那个圆键,就会出现一页页叠加的界面

这个就是时间的等待.........还是3键来的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摁住那个圆键,就会出现一页页叠加的界面

这个就是时间的等待.........还是3键来的速度快 ...

嗯,这就是关闭,刚学会,就是后退还不太会

网友:
我只知道安卓可以修改配置文件自己添加屏幕虚拟按键(图 一那种)   烂苹果不知道估计没解

网友:
好像没有这种功能,你可以去设置里面打开那个叫什么辅助的,里面找找,我好久没有用了不记得了。

网友C:
从屏幕左边缘外面,注意是外面,往里面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屏幕左边缘外面,注意是外面,往里面滑

非常感谢,开始也试验了,不行。你说了以后再认真实验,可以。只是说明开始的实验不准确。这个功能对于玩农场太方便了

网友(2023-01-29):
我也是,很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