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了个发热丝盘,能直接接电吗?

楼主(2022-02-23):
从机器上拆了个发热丝盘,发热丝阻值25欧左右,功率2kw,发热丝从接头处烧断了,我现在把边上的线圈扯了几圈出去接到高温线上。现在想直接接220电源观察一下看会不会烧断,请问可以吗?需要用电扇吹吗?这个发热丝盘在烘烤机器上就是接220,然后旁边有电机将热量吹开。另外我这种扯线圈的方法可行吗?

网友:
我认为是可以,不过既然断过了,早晚还会断...

网友:
风机要接好.或者短时间几秒的通电问题不大

网友:
将就着用是可以的,但是变短之后阻值减小,功率变大也会更容易坏。什么时候坏就看天意了。

网友A:
我建议串一个电阻分一下压

网友:
我修取暖器这么干过

网友:
大功率几秒就红了,不吹风就挂了

网友:
短时可以,很快再坏

网友B:
看这大小直接接220短时间应该没问题,毕竟比2KW的电炉大多了,但接头处容易再断。
以前用电炉,烧断了就把断点两端拉长搭接起来用,但因为接触电阻的原因断点处温度最高经常红的发亮,用不了多久还是这里断,有一次不小心摔坏一个灯泡,突发奇想把灯泡的碎玻璃渣撒了一些到断点处,玻璃竟然软化把断点包裹起来了,后来此处再也没断过,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串一个电阻分一下压

多大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这大小直接接220短时间应该没问题,毕竟比2KW的电炉大多了,但接头处容易再断。
以前用电炉,烧断了就把 ...

妙,可惜现在不用东路了

网友:
风机的风要大一点,不然很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大小直接接220短时间应该没问题,毕竟比2KW的电炉大多了,但接头处容易再断。
以前用电炉,烧断了就把 ...

你说的玻璃粉高温软化包裹的方法,我在网上查到过,不知是不是你这的。

网友:
串电阻不实际,功率很大

楼主:
刚实验用玻璃屑,但是加热工具只能到600度,玻璃粉软化粘结温度达不到。

网友:
电热丝接头需要尽量加大接触面积~譬如互相缠绕多圈和加强散热,不然接触电阻大热到发光就烧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