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LAMYOO金属旋转优盘s003金蝶16GB拆解

楼主(2022-02-23):
LAMYOO金属旋转优盘s003金蝶16GB拆解 ,2.0的,速度不快,拆解的目的,看看是什么方案,使用软件查看不到是什么芯片。拆开才知道,采用了读卡器方案。主控芯片AU6438BS,闪存是三星的16GEMMC芯片。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
这EMMC怕是回收的吧???

网友:
这种壳子很容易插不到底,造成无法识别

网友:
这个还行,不需要量产焊接好直接用,速度就不如原来的了

网友:
我也有个一模一样外壳的U盘,只是上面LOOG不一样,也是读卡器方案,你拆了,我就不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