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自动定时喂猫器改WIFI控制

楼主(2022-02-23):
春节放假宿舍的猫没人照顾,就加急上闲鱼买了一只自动喂猫器,花了80大元。3节1号电池供电,或者USB转圆孔线供电,但卖家说没有这根线,就没配给我。

因为太匆忙,29号才收到货,但我30号就要离开广州,所以没时间去测试喂的量和次数。
这机器的次数和份量可以设定到10位数的,我就设了一天3餐,每次3份(我认为一份就是转一格),事实证明是太多了,我家猫吃不完。

自己在远程监控里也只有看:到设定时间猫粮越来越多,这几天刚好也下雨,致使吃不完出来的猫粮肯定有吸潮的情况,
而且会使猫没节制去增肥,所以当时就想办法去改装。

找到了这个:

也下单了,竟然到今天才收到,我也太佩服我的耐性。

所以准备明天就开工。
先上一张喂猫器的内部图。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
记得以前养鱼时,曾经用石英钟表芯的时针上按上小管子给鱼定时定量喂食,12个小时一次,简单方便

网友A:
小爱同学开窗帘 小爱同学开所有的灯 噼里啪啦继电器一大堆跳

楼主:
这USB转圆口线刚好也到了。是闲鱼卖家找到,就补寄给我。实在太巧了,她可能知道了我要改装,太感谢了!另外上传一张设置最大喂食量是:每天8餐,每次可以15份,这个量我真不知道设计是用来喂什么?

楼主:
喂猫器工作电压是5V,可是在电路板和电机外壳都没标供电电压,而数量感应是标着3.3V,担心电机也是这个电压,所以特意测了一下喂食时电机工作电压,幸好也是5V。

所以直接把供电同时给WIFI模块和电机,但我不想破坏电池供电时原有的功能
(其实我是担心到以后可能到没网的地方用,或者这个控制APP下架了……是不是想太多了)
即保留了电池供电按原电路,带开关。而wifi模块跳过开关,插不插USB就是一个开关。

楼主:
以防万一电池装上去时又插了USB线,就加了两个二极管。这样同时供电也不怕USB给普通电池“充电”。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连线,就是这个WIFI控制模块够强大就行

APP里可以设定循环,手动开关,单次开关的通电时间(点动时间)……
比电池灵活得多了,结合远程监控,想怎样喂都了可以。

楼主:
原厂这个板还可以加拾音器录音,应该还可以加装喇叭的,这样就可以录主人声音逗猫。
所以里面空间很充足,我就这样吊着两根螺丝柱上,还防震,其实就是手上没有易熔胶。

算是完成了!
总结所有东西加起来80+29=109元(减去闲鱼币抵扣的4元=连接线+两个二极管),
加上一个二手小蚁摄像头80元共189元

该品牌机WIFI控制智能版265元;可视版429元。

尝试上传一段视频

网友B:
我想知道回来时是不是猫屎遍地?

网友C:
高科技,还该让猫定时喝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回来时是不是猫屎遍地?

没有,我留了两大盘满满的猫砂,都不少于10cm的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科技,还该让猫定时喝水

不需要,留它一大盘冲凉都可以。而且自动给水的装置太便宜了

网友D:
不用电动,我用的纯重力的喂食器,容量大概1.5L到2L吧,猫咪不傻,自己会控制吃多少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用电动,我用的纯重力的喂食器,容量大概1.5L到2L吧,猫咪不傻,自己会控制吃多少的 ...

那么多胖得要死的猫原来是主人灌着吃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么多胖得要死的猫原来是主人灌着吃胖的?

整体大鱼大肉吃到撑和均衡营养吃到撑,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爱同学开窗帘 小爱同学开所有的灯 噼里啪啦继电器一大堆跳

既视感极强,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