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是图方便还是图安全:win10里这两项你开了吗?

楼主(2022-02-23):
一是登录。可以本地账户,或者windows账户(通常对应你的微软邮箱)。

如果使用后者登录,好处是所有Windows设置(包括一些注册表更改),以及onedriver,onenote等等都可以同步到另外设备,前提是这些设备也使用相同账户:

可是我看了同步设置,似乎也并不全面。比如,edge浏览器收藏夹和扩展插件,要同步还得在edge里分别登录。

然后为了安全起见,密码同步我是关闭的。我希望密码只记忆于本地。然后开机进系统时,可以采用微软账户密码,也可以另设pin码。我采用pin码,心理作用,似乎绕个弯总归安全点?

总体看,采用微软账户登陆系统,似乎意义不大。不知诸位如何取舍?

二是跨设备共享。

默认是关闭的吧 ?今天突然跳出通知,大意是说我“设置有更改,可能密码有变动”,然后点击“问题修复”,就跳到上图。吓得我马上去更改微软账户密码,同时关闭跨设备共享。

查看密码记录,最近一次变化也是我自己操作的,并无异常。不知道跨设备共享为何打开?

跨设备共享有什么利弊,您又是如何选择的?

网友:
没开呢,图省事了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
之前用过,感觉同步的数据项还不够齐全。另外就是我两台电脑的鼠标按键左右手分开设置的,把windows设置也同步后不太方便。

网友:
根据使用edge尿性,密码多半不是本地存的。

网友:
感觉win10很流氓,自动更新试了很多方法关不了,后台程序一大堆什么小娜。不习惯新系统找个计算器算算账都找不到

网友A:
帐号同步意义很大,特别是有其它微软的程序,例如vscode、office

至于“跨设备共享”
这就是著名的笑话:我在家ctrl+c,为啥不能在办公室ctrl+v?如果开启了设备共享,那么这个就成为可能。并且手机上的信息
也可以同步到机器上

至于数据安全,看你取舍了,毕竟它是通过M$的服务器做交换

网友:
你的安全是指什么?保护你的数据?不好意思,除非你不用Windows7或以上,否则,你在微软面前一丝不挂毫无数据安全可言,只要你的数据微软想要随时拿走而且你还不知道或者说根本不会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帐号同步意义很大,特别是有其它微软的程序,例如vscode、office

至于“跨设备共享”

再畅想一下真的要实现这个功能的方法:
还真是有这个“笑话”。而且十多年前还有人一本正经地回答过:

一  模仿傲游,windows系统可以有一个全球的账户,到哪里登录都会有一份全局的设置拷贝。

二 网速足够快(相信这个很快就能实现),一个人只有一个主机就可以了,大家带着一个便携式的终端机到处跑。

网友:
在强大局域网面前,都是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