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料挺足,拆一台中广欧特斯空气能热水器主机

楼主(2022-02-23):
撕逼鱼看到有卖拆机准全新空气能主机,正好想把原来空调外机改的换掉,到手发现漏发控制器,先拆机看看。
美芝压缩机,三花四通阀,电子膨胀阀看不清楚品牌,带高压保护开关,吸气排气温度探头,立丰交流电机,单排蒸发器。不得不说专门的空气能主机配置还是比空调改装的丰富得多。而且中广欧特斯用料也足,单纯压缩机保温棉都有两层,除常规压缩机周围包裹的一层保温棉,压缩机周围外壳也全贴满了保温棉。

网友A:
改空调吗,真会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空调吗,真会玩啊,

空调4年前就改了,还在老站发过帖子,现在是用这台成品把DIY的替换掉

网友B:
同事刚好在春节期间坏了一台格力的压缩机,据说刚好六年过保3个月,当时8K买的,这几天正在换机,你多少大洋买的?

网友C:
看来空气能热水器的进程比空调慢很多啊
看着像定频的

网友D:
原来是空调反过来结构。如果空调室外机和热水桶能连在一起,夏天可以制冷,还有热水洗澡。冰箱也可以和热水桶连在一起。

网友E:
空气能室外机冷凝水是造成邻里纠纷的一大原因。

相当多老楼房没预留设备平台,也没这个空气能安装排水口。 夏天滴滴答答响,冬天还结一排冰溜子十分危险。楼上装的多了,楼下邻居不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空调反过来结构。如果空调室外机和热水桶能连在一起,夏天可以制冷,还有热水洗澡。冰箱也可以和热水 ...

问题是需要冷气的夏天热水器工作时间很短,而不需要冷气的冬天,工作时间就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气能室外机冷凝水是造成邻里纠纷的一大原因。

相当多老楼房没预留设备平台,也没这个空气能安装排水口。 ...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淘宝上有室外机排水管配件,10元不到,就是要高空操作比较麻烦。最好安装的时候一起搞定。这个问题对于我家不是问题,因为我家是最低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事刚好在春节期间坏了一台格力的压缩机,据说刚好六年过保3个月,当时8K买的,这几天正在换机,你多少大 ...

700+100运费,京东物流送到楼下。格力6年就坏压缩机啊,我老家那台4000买的美的的6年了还杠杠的,就是坏了一个翅片温度探头导致无法化霜,自己弄了一个换上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空气能室外机冷凝水是造成邻里纠纷的一大原因。

相当多老楼房没预留设备平台,也没这个空气能安装排水口。 ...

我家阳台装好外机的时候,工人没有帮我把管道给处理.后来被邻居投诉.我观察了底部的出水口,找到了原来的小配件,接了水管到阳台地漏位置,才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空气能热水器的进程比空调慢很多啊
看着像定频的

热水器用变频没意义啊,又不是即热式的,空气能属于储水式的热水器,要么处于全速工作加热水桶中的水,要么达到预设温度停机。如果一直是全速工作情况下,变频空调的能效比(COP)并不比R22定频好。只是在北方温度低于0度情况下,R410a冷媒+喷气增焓压缩机热泵系统制热无论是从COP还是从最低工作温度都比普通R22热泵系统好很多

网友F:
保温棉还不是那种垃圾料的。这个真可以。还用电子膨胀阀的。想问问楼主大致位置,这个用起来费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保温棉还不是那种垃圾料的。这个真可以。还用电子膨胀阀的。想问问楼主大致位置,这个用起来费用怎么样? ...

深圳,原来是格兰仕定频空调外机自己DIY的,2-4大(老人有时候回老家)+2小,实测平均每天1-2度电左右
包裹压缩机的不是垃圾料,但是贴在外壳内侧的用的是垃圾料,忘记拍了,不过我是第一次见到双层保温措施,之前拆过的空调都只有包裹压缩机一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700+100运费,京东物流送到楼下。格力6年就坏压缩机啊,我老家那台4000买的美的的6年了还杠杠的,就是坏 ...

谢谢兄弟!兄弟好技术,啥都能修,我没搞过空调和空气能热水器,不了解它的具体部件和动作,只是给被老鼠咬断控制线的空调接过线。

网友G:
不买个储热的水桶么? 楼主位置哪里?冬季过去了 这两个月用不上了吧
不知道有没电费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兄弟!兄弟好技术,啥都能修,我没搞过空调和空气能热水器,不了解它的具体部件和动作,只是给被老鼠 ...

很简单,核心部件就4个,压缩机、四通阀、蒸发器、冷凝器,其他就是控制流量的毛细管/电子膨胀阀,测温的探头(高压、低压、翅片、环境和水箱探头),再加上高低压保护开关,高低压温度探头和保护开关可能有的机型节省成本就省略了,低端机型控制流速会用毛细管,电子膨胀阀控制冷媒流速比毛细管好,能达到更高的能效比,至于结构,网上找张图,对照一下实机一下子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买个储热的水桶么? 楼主位置哪里?冬季过去了 这两个月用不上了吧
不知道有没电费记录 ...

18年就买了,这次是升级外机,原来外机是拿空调外机DIY的,家里有老人和2个小孩,全年都要用热水,电费之前测过,一个月下来平均每天1-2度电

网友:
我是去年买了海尔的300升的空气能热水器,全套也就720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