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晒晒我的助焊剂工具

楼主(2022-02-23):
  平时都是用松香作助焊剂,用分析纯酒精制作饱和溶液,然后用注射器抽进去,使用时直接滴在焊接部位,方便好用。为防止针头处酒精挥发粘住出口,找一块硅胶垫,剪一小条,用针在上面钻一小孔,盖在针头上,密封性能极佳。实用、方便、易取材。不错吧!

网友:
关键是:晒。

没有使用后的效果图,
工具是用来收藏、抚摸的,
仪表谈谈版,那些能显示5.0000000000000000000V的表,从来没有出现在现场使用。

网友:
不错,学习了。 我也是喜欢用松香。

网友:
不喜欢焊完后焊点附近粘乎乎的,也不想洗板,所以一般只用松香,虽然难看点,但是不会腐蚀不会粘乎乎的沾灰,只有修精密的板子时才会用那种BGA助焊剂

网友:
我扔了一瓶,买了一斤松香还是两斤,化工店七块还是八块买了一瓶分析酒精,弄了一可乐瓶子,用了很少一部分毕竟一年也动不了几次烙铁,没地方放觉得是易燃物品i,剩下的酒精和松香溶液都扔了,只留下了一些没用完的松香块。好用性觉得一般,这东西粘手,能把容器瓶口给粘住

网友:
松香酒精溶液,烧烤时候点火用极好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有空也试试。

网友:
放时间长了是不是就推不动了

网友A:
时间长了针管会被酒精老化,推不动。堵针头用未开封的水性笔芯的保护胶套就可以。

网友:
实践出真知!好用的工具才是好工具!

网友:
我那个松香有年头了黑乎乎的,现在不怎么用松香,尤其是焊导线,总感觉焊点处动几个就要折的样子

网友B:
这玩意久了会粘住活塞,然后松香如果光用酒精温度变化还容易析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久了会粘住活塞,然后松香如果光用酒精温度变化还容易析出。。

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不过一次性注射器好找,也只用一次,问题不大。

网友:
现在用的是松香+凡士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间长了针管会被酒精老化,推不动。堵针头用未开封的水性笔芯的保护胶套就可以。 ...

这个更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不过一次性注射器好找,也只用一次,问题不大。

有那种免清洗助焊膏,风枪吹过之后残留物和松香一样是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那种免清洗助焊膏,风枪吹过之后残留物和松香一样是硬的。

谢谢提醒!

网友:
晒晒我的,老婆用完的空瓶,也是松香加分析醇溶液。

网友:
松香水现在还真没有助焊膏好用,助焊膏除了助焊还有导热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