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中奖的南孚酷博usb插座-在坛友和同事帮助下已修复

楼主(2022-02-23):
第二天更新
感谢各位热心坛友和同事的帮助

对照猪小呆提供的电路图和资料,同事帅哥用万用表排查了一遍

最后定位在R1附近的焊盘断裂,刮掉R1附近绿漆,加锡修好了

原贴:
某宝红包买的一个南孚酷博插座(2017年库存),全新塑封包装
今天打开用发现中了DOA大奖,usb充电部分是坏的
自己才疏学浅,不懂电源设计,只拆开看模块是良工的,目视检查无掉件无烧坏,用万用表电压档量左侧中间都有电压,但右侧红灯就是不亮,usb无输出电压,给手机充电没反应

网友A:
红圈内启动电阻电容是不是连锡了?

网友B:
貌似跟这个的板子是一样的:
https://www.chongdiantou.com/archives/4068.html

网友:
里面模块的进线有没断掉哦,估计应该哪里断了,要不不会没反应么

网友C:
为什么不申请退款呢
没基础的话,很难修的
先检查次级输出是否短路、测量+300v电压有没有,再查芯片限流电阻阻值、启动电路等,
断电后测量+300v大电容电压下降速度,推测IC是否起振,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跟这个的板子是一样的:
https://www.chongdiantou.com/archives/4068.html

谢谢,我按照这个拆解目视检查一下板上有无漏焊和搭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申请退款呢
没基础的话,很难修的
先检查次级输出是否短路、测量+300v电压有没有,再查芯片限流电 ...

买的库存4年清仓货,和卖家反映后丝毫没有同意退换的意思,所以当中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圈内启动电阻电容是不是连锡了?

谢谢,我对照楼下的板子图,把C5和C9的锡动一下,也许能修好

网友:
对贴牌的产品不感冒,真充电还是充电器靠谱,这样的线路还是不要用

楼主:
补焊C5和C9没用,让同事再帮看看

楼主:
已修好,R1附近电容的圆形焊盘断裂,估计出厂测试好的,应力或运输震动才断开
很奇怪既然这是一整个焊盘,左边留了一字型缺口,焊盘位置圆形连接上下有断裂风险,我认为这是一个设计缺陷

网友:
这个也不便宜啊

网友D(2022-03-29):
贴牌的  这个价买库存   好像没坏也是亏了啊     老刘    老黑     …………等等垃圾佬不是一大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牌的  这个价买库存   好像没坏也是亏了啊     老刘    老黑     …………等等垃圾佬不是一大堆么 ...

淘宝评价管理这里显示的原价,不是实际入手价格
实际二十几块,还是便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评价管理这里显示的原价,不是实际入手价格
实际二十几块,还是便宜的 ...

垃圾佬看来   不支持快充   也亏毕竟30+可以上快充插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