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ChipGenius芯片精灵不能运行,提示已停止工作

楼主(2022-02-23):
ChipGenius芯片精灵不能运行,提示 已停止工作,技嘉ga-f2a85x-d3h主板,CPU   k10  5800K  。GTP分区, WIN764位系统。
请教!

网友A:
是最新版吗,我用了很多年了,各种系统都没碰到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最新版吗,我用了很多年了,各种系统都没碰到过问题。

x下载了各种版本都打不开,
最新只搜到 chipgenius芯片精灵v4.21.0701。
应该不上版本问题。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重装系统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x下载了各种版本都打不开,
最新只搜到 chipgenius芯片精灵v4.21.0701。
应该不上版本问题。 ...

ChipGenius芯片精灵新版的问题,在win10下运行正常,在Win7、XP下运行会出现此种问题。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3544

作者原贴,运行在WIN7环境下,WIN7不背锅~

网友:
MSVBVM60.DLL更新一下吧,这程序就用到这个和另外一个KERNEL32.DLL,可能是前面的VB库抽风了,毕竟是远古开发库,打包在附件了,放到你的ChipGenius目录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