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展示一下我的改装电池

楼主(2022-02-23):
一号电池 东城18伏电池改12伏电池接口

2号电池六串25伏改东城12伏电池接口

3号电池东城18伏电池并联两块8a

4号电池 东城18伏电池改威克士小脚接口

楼主:
全家福充电中

网友:
能够实用就行.

网友A:
工具嘛,实用第一,样子嘛……反正这样的我是看不下去的

网友B:
用黑的热熔胶棒应该可以好看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工具嘛,实用第一,样子嘛……反正这样的我是看不下去的

我也看不下去,脏乱差的感觉

网友:
象背炸药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看不下去,脏乱差的感觉

我是干活啊 不是摸摸党 自己个工人天天拿来干活 肯定磨损啊

网友D:
单身手臂锻炼神器

网友:
这工具用的比二战时还惨

网友:
此工具防盗性能极高,属于本安型防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单身手臂锻炼神器

这个不算重,我的最大电池是20个18650电芯的电池,加电锤5402,,,,,

网友E:
一切实用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切实用为主

图中有一个4并5串20 个 18650电池 没有重点展示而已

网友(2022-06-12):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算重,我的最大电池是20个18650电芯的电池,加电锤5402,,,,,

那怎么不做成两个电池包啊。

网友:
改造的东西,实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黑的热熔胶棒应该可以好看一点。

好办法!

网友:
工具成色惨不忍睹

网友:
存放得注意安全。

网友:
diy请搞美观一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