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电子产品买新不买旧?QCY T3 TWS真无线耳机新旧款拆解

楼主(2022-02-24):
之前买过的一款QCYt3的耳机,主要喜欢他半入耳的设计,塞进耳朵里比较舒服,时间长了也不会疼,也不像入耳式的隔音太厉害可惜有一次不小心掉汤里了,外壳不能用了
前两天在某鱼收了一个同型号成色比较差的,拆开看看什么情况,电池不行没关系,把之前机器换上就行了
主要还是看看过了这么长时间,内容有没有什么区别

这是我之前买的那款,没仔细看,蓝牙芯片是瑞昱的,做工还不错
音质还可以,只不过没什么低音,听起来有点白开水的感觉

新出的结构没太大变化,只不过蓝牙换成了原相的,我没查不知道性能比之前怎么样
印象里原相应该是替代料,应该比不上瑞昱,价格也更便宜

背面晶振也换成了体积比较小的,也应该是成本上的考虑

当年买的也不贵,二百多块钱,设计相对简单了些
没有按键就触摸操作的,触摸反馈不是很灵敏

网友:
原来无线耳机里面是这样的,了解长知识了。

网友:
看样子还是旧的好呀。。。

网友:
买新不买旧,三线不如华强北。

网友A:
原相的也不差啊,比瑞昱的来讲,多了不分主从(只需连接一个耳机即可,随意拿出任意耳机用都自动回连),无感切换(放回任意一个耳机,另外一个耳机不会中断),游戏模式(超低延迟)

网友B:
我也有买过一个华为的freebuds2耳机,现在电池崩了只能用23分钟就没电了,挂闲鱼100都难买出,找商家换电池得要50,打算再不买这种无线耳机了。现在入了飞傲BTR 3K蓝牙耳放,330mah电池能赶上无线耳机的充电盒电池容量了,用起来也挺方便的。关键还能达到入门级耳放水平,续航超长,拆开换电池也容易。不过无线耳机有个好处是适合睡觉时听,不怕被压坏,特别喜欢这点。

网友B:
苹果公司真是成功创造了用户的新需求,像触屏手机那样,现在大部分人买耳机都买这种无线耳机了,虽然价格又更贵,寿命又更短。

网友C:
说实话,真的好丑啊。

网友D:
电池太小,根本不经用,不知道为什么会流行起来,估计是APPLE的锅

网友:
感觉qcy的东西还行

网友E:
一般是新产品不如旧产品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太小,根本不经用,不知道为什么会流行起来,估计是APPLE的锅 ...

这种耳机是有需求,就会有存在,苹果这些方面话说回来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相的也不差啊,比瑞昱的来讲,多了不分主从(只需连接一个耳机即可,随意拿出任意耳机用都自动回连),无 ...

正解,其实技术都差不多的,属于同一梯队,技术上来讲应该是升级的了,成本估计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买过一个华为的freebuds2耳机,现在电池崩了只能用23分钟就没电了,挂闲鱼100都难买出,找商家换电池 ...

耳放我也有,音质没得说还可以换耳机,只不过电池大了功耗也跟着增大,毕竟有功放主控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苹果公司真是成功创造了用户的新需求,像触屏手机那样,现在大部分人买耳机都买这种无线耳机了,虽然价格又 ...

苹果总是走在流行前沿,取消耳机孔就是他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真的好丑啊。

半入耳的还带胶塞的,所以比较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太小,根本不经用,不知道为什么会流行起来,估计是APPLE的锅 ...

主要是方便,无线是科技行业的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是新产品不如旧产品实在

哈哈是的,你以为公司招那么多采购是干嘛吃的

楼主:
性价比还可以

网友:
早期的qy7才是经典啊!csr8635还是啥,和单元配合真牛批!后来单元坏了,试过好多单元,有剪线的,有纯单元,都达不到原效果。果断咸鱼了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