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块无刷电机驱动板

楼主(2022-02-24):
估计是日本的,除了主芯片,其他基本都查不到

网友:
日本富士电机的。

网友:
我还留着一块LB1615呢

网友:
看接线像是早期无感无刷,启动先低空占比,最低频率交流输出,慢慢提高频率,然后反电动势过零检测调速,缺点硬连接启动有抖动问题,最低转速有限制,适合风扇鼓风机螺旋桨等。有感无刷技术简单稳定,优点重载启动平稳,缺点接线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