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这下拖线板插排够用了,终于插不完了!

楼主(2022-02-24):
天天找地方插,终于插不完了

网友:
算算 负载    ……超限会boom

网友:
好贵,55mb,点错了

网友:
能有这么多用电器扎堆使用也是66666666666

网友A:
你要找个超长的塑料盒子,做成超长插排,可以上吉尼斯纪录。

网友:
露着,不保险

网友:
这个好牛,但不适合移动的。

网友:
在单位给手机充电用的吗?

网友:
配套的电线才牛逼

网友:
可以了解一下 pdu

网友:
淘宝购买2P汇流排,这种电线也太不保险了。

网友:
这种容易坏

网友B:
左边第一个红线插的孔错了,跟其他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第一个红线插的孔错了,跟其他不一样。

没错,漏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找个超长的塑料盒子,做成超长插排,可以上吉尼斯纪录。

用几节装修的那个轻钢龙骨接一起然后插地上,自带接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边第一个红线插的孔错了,跟其他不一样。

你的眼睛很尖。但左边第一个不是插座,可能是漏保或空开之类,所以线序不一样。

网友:
知道为什么现在插排孔不够用么?并不是用电器多了,而是用电器功率大了,孔多容易造成过载,引发火灾。你这个就手机充电还行,如果各种大功率设备都往上插后果可想而知

网友:
这个是一位插座太多了没地方放才做的吧

网友:
楼主要吧那两个螺丝堵上,带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