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关于电脑电源给玩客云供电的奇怪故障,在线急等!

楼主(2022-02-24):
玩客云原配电源坏了,我把闲置的旧电脑上电源拆下,用硬盘口的黄线(12V)、黑线(地线)给玩客云供电,发现只要接硬盘,玩客云就不工作了,好像是电流不够吗?不应该啊,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
电脑电源不是应该有个开关功能么?绿黑短接一下才启动电源

网友B:
觉得绿黑一直接通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电源不是应该有个开关功能么?绿黑短接一下才启动电源

短接了,我感觉输出电流不够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觉得绿黑一直接通才行吧

电源是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接了,我感觉输出电流不够的样子

我也用的电脑电源,没有问题,硬盘也正常休眠。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12V 5V 3.3V失衡保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接了,我感觉输出电流不够的样子

那就换个功率大点的电源啦!

网友:
建议工作不正常时量一下5V12V电压,有些电源如果3.3或者5V负载不够的话,12V电压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电源不是应该有个开关功能么?绿黑短接一下才启动电源

楼主的问题跟开关电源启动无关。他是接了硬盘,玩客去就无法工作,不是电源开不了。

网友C:
看看电源上面的规格,12V供电电流是多大,进而确定功率是否足够。

网友:
不知楼主是用的啥电源?老式的有这种问题,我曾也是,引出12V电源给外置硬盘盒另用,单用无所谓,工作正常,共用就停止,啥都不能用,你要么换一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电源上面的规格,12V供电电流是多大,进而确定功率是否足够。

12V 6A应该是足够 了

网友:
供电不足,我的小主机也是,插某些硬盘就黑屏,插另一些正常启动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足,给硬盘供电的线路,供电能力不会超过20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 6A应该是足够 了

功率应该是足够了。不知跟接地有无关系,可以换一个硬盘试试。

楼主:
硬盘正常,电源输出电流不足

网友:
你测一下电压,工作中电压偏离太多,那就是你这个pc电源老化了。按理讲pc电源,带个玩客云20w都不到的功率,不存在不够用的情况,啥pc电源都够,前提是电源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