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 西数MYBOOK 2TB移动硬盘通电没反应。设备管理器中可看到未初始化盘符

楼主(2022-02-24):
分体式方案,西数绿盘2T+一块USB转换板。

通电,功率0.5瓦左右。指示灯不亮,硬盘不旋转。接电脑无反应。

西数官方文档中说明:My Book硬盘已格式化为单一的exFAT 分区+GPT格式。但在Windows7,10中,绿盘+其他硬盘盒,在电脑中可以识别到。使用HDTunePro可以查看硬盘及具体信息。在文件管理器中看不到盘符。设备管理器中可看到未初始化盘符。提示初始化。

怀疑USB转换板主控损坏。怀疑存储器(25X20BLNIG)对数据有加密。

主控型号:JMS538S

芯片:RT8284(DC-DC同步稳压芯片)  25X20BLNIG(存储器)  APM4532(电源管理芯片)

现在没维修思路。找个同板号的USB转换板测试,还是用数据恢复软件扫描硬盘试试。

有坛友有同板号空闲的转换板么?

网友A:
你是有多急,一个帖子发好几回

网友B:
一个帖子发好几回真没必要,你买盒子之前没有做功课的吗?mybook盒子有加密芯片,你用其他硬盘就不启动,网上有破解方法自己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有多急,一个帖子发好几回

好几个板块和维修相关,就多发了几个帖子。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帖子发好几回真没必要,你买盒子之前没有做功课的吗?mybook盒子有加密芯片,你用其他硬盘就不启动,网 ...

好几个板块和维修相关,就多发了几个帖子。抱歉。
my book通电没反应,把里面的绿盘拆出来插到其他硬盘座上连接电脑的。
买之前只知道一体化板子出故障比较麻烦,不知道my book也带加密。看来只能找同板号的sata转usb板子搬加密芯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几个板块和维修相关,就多发了几个帖子。抱歉。
my book通电没反应,把里面的绿盘拆出来插到其他硬盘座 ...

我以为你是用自己的硬盘加上买的盒子,如果是里面的硬盘的话,现在买的新硬盘拆出来需要屏蔽几个针脚才能被电脑识别,你这种老一点的款式也可以试试。方法网上都有,可以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