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翻修用了很久的罗技G502 hero游戏鼠标

楼主(2022-02-24):
这个罗技G502 hero游戏鼠标是几年前在京东花了300多买的
用了很久了,最近这个鼠标出了点问题,准备翻修一下

右键的微动按键出现双击的问题了,但出现的概率不是很频繁,拖到现在都没管它,
铝合金的光栅滚轮氧化严重,估计是上面有杂物,在某个段落的时候会有回跳的情况

侧面的G4按键已经失灵了,按了没反应,
指托那的橡胶片老化的比较厉害,污垢也比较多

拆之前先把脚贴撕下来,脚贴也很旧了,磨的也比较薄,打算换一套新的,
所以旧的我直接硬撕掉了

里面也很脏,毕竟还是第一次拆

内部还是挺复杂的,左右键是欧姆龙的蓝点,记得上次我给巴塞利斯标准版换的就是这个微动按键
号称有5000万次寿命,其他的都是用的凯华黑点,寿命只有500万次

侧键最前面那颗是凯华的按键,G4和G5都是欧姆龙的
最上面那里还有三颗RGB灯

研究了好一会,原来只要把滚轮后面的插销推出来就可以把滚轮拆下来,
下面那两颗小弹簧容易丢,收好后,就可以放心的拧出螺丝了

把下面传感器的排线拆掉,主板就能拿出来

罗技的HERO传感器

这个传感器据说很牛逼,最高有25600DPI,
然而我根本就不会开那么高

然后把上盖里的东西全拆下来。准备清洗消毒一遍

全部清洗干净后的样子,滚轮清理光栅部分,
滚轮氧化和橡胶皮老化的地方稍微打磨了一下,成色好了不少

按键全部拆了,既然是翻修,易损件换新的还是用着稳定点

准备换的微动按键,左右键我打算换凯华的绿点,这个微动据说是雷蛇向凯华定制的,
号称6000万次的寿命,其他的键换成1000万次的凯华白点,这些微动按键的手感都是类似原装的,
所以不用去调外壳解决空键程了

失灵的G4侧键准备换一颗新的凯华蓝点
DPI循环键用G5的欧姆龙,这样G4G5的按键都是一个型号

焊接之前,DPI的遮光板记得撕下来,以免烫坏它

焊接好的样子,凯华全家桶

装机测试一下,按键都没问题了,滚轮后来还放上去滚动了几圈,没发现回跳的情况

全部装回去

贴上全新的脚贴,翻修就算完成了

网友A:
鼠标侧键怎么用坏的,这两个键使用频率又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侧键怎么用坏的,这两个键使用频率又不高

我用的频率还挺高的,因为罗技这种鼠标,侧键可以设置成别的的功能或者键盘上的组合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鼠标侧键怎么用坏的,这两个键使用频率又不高

我G603两个侧键就设置成CTRL+C和CTRL+V 使用率还是高的

网友B:
买剪线,也不错

网友C:
国产微动,凯华好,还是华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微动,凯华好,还是华诺好?

各有千秋吧,凯华手感调校、寿命各个型号都不太一样,选择性更多些,但高寿命的那种价格要贵一点。华诺的手感都是差不多的,只是寿命不同,不太好搭鼠标,但价格便宜,鼠标如果适合装它的微动按键,那性价比还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剪线,也不错

这种鼠标能买新的还是买新的,新的太贵买二手的回来修可以,二手的问题不大,洗干净把按键修一下就可以用了。但不适合买剪线的,相比低端鼠标,中高端鼠标复杂一些反而没那么耐躁,剪线翻车概率非常高,外壳裂了装配不牢固按键松垮都还是小问题,传感器坏了就麻烦了,买配件都大几十块,还有些进过水锈一大片的,清理起来很废时间,修好不值当。

网友B:
买的剪罗技g100  g300多是好的,几块钱。。反而买的g400 g500多有问题。。花了40元。不亏就行。。哈哈”

网友:
买的微动也是1毛一个。。不是发烧友。。能用就行。。

网友:
挺复杂的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的剪罗技g100  g300多是好的,几块钱。。反而买的g400 g500多有问题。。花了40元。不亏就行。。哈哈” ...

越简单的鼠标反而越耐躁,坏的概率小点,这种买剪线的能安全下车。G500这种高级货复杂好多,双层板,还是激光传感器的,光拆都要拆半天

楼主:
是挺复杂的,我想把外壳上的按键什么都拆下来洗洗,拆的时候发现还有先后顺序,研究了半个小时才搞懂它。

网友D:
全身都是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身都是按钮~

有些是自定义的按钮,可以在软件里设置需要的功能,不过这个按键数量还算正常的,雷蛇的这款鼠标真的是一堆的按钮

网友:
看起来是个高级鼠标哈哈

网友:
正品罗技鼠标做工和用料不错,

网友E:
鼠标真不错,就是鼠标垫有点影响市容……

网友:
新脚垫不错,焕然一新,手感上有改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鼠标真不错,就是鼠标垫有点影响市容……

鼠标垫是雷蛇的重装甲虫,就是这种泼油漆一样的图案,鼠标很厚,防滑效果也好,平时我拆东西就用这个鼠标垫的反面垫着,方便很多